初试KT0936MB9成功

楼主(2022-12-01):
最近KT0936MB9比较热,我也喜欢凑热闹,在论坛潜心学习了一段时间,也试着做了一个,还是以2P3外壳为窝,主要元件以0805和1206贴片为主,喇叭以32mm外磁喇叭留孔,电池14500或16500锂离子电池。设三波段,短波选择了SW1,也试过其它波段,覆盖广的调台十分困难,没有减速要想调准是个难题,因12M以上台比较少,所以以SW1为主。波段开关选用了2刀3掷,对天线输入和波段切换作了一些修改,见原理图。波段开关处外壳需要开个小孔。天线还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
外置存储器数据釆用了坛友提供的修改数据,在此表示感谢。
收听效果,调频不用说,不用天线效果也很好,就是调台还有类似跳跃的感觉,收台正常。中波调台类似电容调谐,过度顺畅,灵敏度可以。惊喜的是短波仅用30cm天线,电台密密麻麻,要十分小心细致的调节才能调准。
还没有装入机壳,主要还是天线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决,这小机壳要装天线还真是费脑筋。下来再琢磨琢磨怎么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外置存储器数据还可以优化,特别是短波和调频,但我不会弄,只好等高手来做了。

补充内容 (2022-12-2 10:42):
最后的原理图见16楼

楼主:
PCB对于原理图有些修改,功放8002前加了个10倍前置放大器,功放增益减小了些,反馈电阻51K改为22K。其它就是芯片供电由2个LDO分别数字和模拟分开供电,这个LDO可提供300ma最大电流,压差很小。

网友:
福老师真厉害,叹为观止!

网友A:
天线可以这样做 仅供参考

网友:
啥时候老师放个视频听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线可以这样做 仅供参考

这是内部没有连接起来吗?耳机线是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内部没有连接起来吗?耳机线是天线?

只看天线的安装方式 不论其它

网友C:
苦于24C02怎么写数据,用什么设备,两眼墨黑的,还请老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苦于24C02怎么写数据,用什么设备,两眼墨黑的,还请老师指导

我是买了个USB口24CXX24LCXX编程器,插上芯片,打开卖家提供的读写软件,打开数据文件.bin,点写入,半秒钟结束,十分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买了个USB口24CXX24LCXX编程器,插上芯片,打开卖家提供的读写软件,打开数据文件.bin,点写入,半秒 ...

非常感谢阿福老师。我去宝上找找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可以这样做 仅供参考

你这个天线我也看过,就是因为安装的地方有个耳机插座,所以安装后天线座比较高,不是很理想。另外还有个问题,三波段的话,度盘那个小窗口怎么容纳下3个波段的刻度?还没有试验到底字多大才能放得下,又要能容易辨识。

网友:
阿福老师能否提供下数据文件,就是收音机的24c02用的数据文件,不是烧录器用的程序.谢谢了!

网友D:
为什么我做的那个中波效果特别的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做的那个中波效果特别的差呢?

这个我也不清楚,我的中波效果很好,加上外置存储器后,调谐有渐进渐出,类似电容调谐,灵敏度选择性都挺好,天线是80mm扁磁棒绕了约100圈。

楼主:
这是最后的原理图,外置存储器由于主芯片内部有上拉电阻,所以不再需要上拉电阻,直接相连就可以了。天线切换利用SW_RF短波低电平,其他为高电平,用了一个开关二极管做切换,省掉一个开关。由于短波时不再与中波的磁棒天线相连,所以短波的高放负载不再接中波天线线圈,输出阻抗提高,不再需要阻抗变换,而且也可省掉一个电子开关切换。低放加了10倍前室放大,同时8002的反馈电阻改为22K,减小增益以减小失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天线我也看过,就是因为安装的地方有个耳机插座,所以安装后天线座比较高,不是很理想。另外还有个 ...

我这个天线座安装位置是电路板角位安装孔里  显得高些  如果安装在插座附近电路板上就可以低下来

网友:
还得编程,俺是玩不了喽。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不清楚,我的中波效果很好,加上外置存储器后,调谐有渐进渐出,类似电容调谐,灵敏度选择性都挺 ...

请问老师,调短波电台与调中波电台手感是不是都有调电容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老师,调短波电台与调中波电台手感是不是都有调电容一样?

短波电台密集,感觉不出来,由于这个外置存储器数据不是我做的,不清楚修改了没有。

楼主:
存储器数据在这里51楼下载: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4
再次对yiijiia朋友表示感谢!

网友:
记得有个老师做的说用多圈电位器会好点。

网友F:
看起来很漂亮,发现一个问题,波段开关这么装,板子想装进外壳估计的用力掰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天线可以这样做 仅供参考

这个应该2P3是除耳机插孔之外的最佳天线方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最后的原理图,外置存储器由于主芯片内部有上拉电阻,所以不再需要上拉电阻,直接相连就可以了。天线 ...

阿福老师低放前置放大用的什么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存储器数据在这里51楼下载: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0525&extra=&pag ...

谢谢阿福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波电台密集,感觉不出来,由于这个外置存储器数据不是我做的,不清楚修改了没有。

谢谢老师!学习学习,得试玩编程器来提升使用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福老师低放前置放大用的什么管子

就是普通的9014,贴片丝印J6,板上标注了的。短波高放是9018,贴片丝印J8,低电压指示驱动9015,贴片丝印M6。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2P3是除耳机插孔之外的最佳天线方案了

买了根铁片底座的那种天线,这样底座小点,可以装在耳机插座上方而不至于冒出太高,缺点是只能一个方向转动,不能全方位旋转,先这样试试吧,天线装上部,电池就可以加长用16650,容量2000mah,使用时间长点,16500容量只有1200mah,测过差不多也这容量。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度盘三个波段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很漂亮,发现一个问题,波段开关这么装,板子想装进外壳估计的用力掰了

这个我想过了,装进去时要先装度盘和波段开关这头,取出时原来是双连那头先取出来,现在估计要耳机插座那边先取了,这个需要撬一下,我试过,可以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