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6P3P牛的一个经验

楼主(2022-12-01):
牛牛尽量不要做成多输出!
之前为了适应家里6欧和8欧两对音箱,做牛时特意做了两个端子,后来看手册发现从2.5K到3.5K,输出功率基本不变,失真主要是N次谐波的变化,听感略有不同而已,把6欧喇叭接到3.4~3.5K的8欧上,就是2.5~2.6K,且低频下潜更好,于是把牛牛次级最后一层的双线并绕改成单线,只留一个输出端子,改好以后一测,漏感居然减少了9%以上,好处真是立马看得见!
如此看来,6P3P牛牛按3.4K:8欧设计比较好,两头都照顾到了。

网友:
主板集成显卡普遍没有独立显卡的好
很多人搞多抽头的为了“兼顾”,熟不知 百病全治的药,实际啥病都治不好。

网友:
通用,多用途的,肯定不如专用的好

网友:
说的很对学习了,以前做输出牛时都做4,8两个输出,听您这么一说突然觉悟以后我也只做8欧的输出,发现自己做的胆机4欧输出几乎都没用过,还浪费两个接线端子,

网友:
矿友好!我经常看到网络上一些分享胆机电路图上的输出牛旁边标上3.5K或5.5K什么的,请问这个是什么参数,怎么理解,或者有什么浅显易懂的电子手册可以帮助学习理解这个参数吗

楼主:
简单来说,电子管就是螺丝杆,输出变压器就是螺母,5mm螺丝杆配5mm螺母最好,当然配其它凑合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