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98启动故障

楼主(2022-12-01):
佩服,还在用win98,而且还是第一版。

网友:
附件超过论坛限制,下载地址给你发论坛内消息了,可以点开查看。

网友:
步骤1:安全模式,把那个内存转储打开。貌似在我的电脑属性里。
步骤2:正常启动,等待蓝屏。
步骤3:安全模式,或者用PE启动,将那个内存转储的dump文件复制出来。

步骤4:找另一台电脑,软件名字可能是Windbg把,我忘记了,多年没搞过了。打开dump文件即可知是那个文件导致的蓝屏。可获取到文件名字,根据文件名字找到是那个驱动,或者软件,进安全模式删除。如果是win98系统文件,就尝试用正版安装盘里的覆盖,记得原文件备份。

具体步骤可网络搜索,关键字,“蓝屏,内存转出,windbg” 等等。

最后祝好运,其实现代的操作系统比WIN98好很多,干嘛不尝试着进步一下呢?
WIN7很稳定了,我都开几个月不关机,也不蓝屏。相当不错呢。

网友:
去掉一些硬件,电脑最小系统启动看看。

网友:
升级过内存没有?Windows 98 不支持较大的内存(上到几百M就不稳定了)。

网友:
WIN98不支持DX9,支持DX8

网友:
重装系统吧!那个什么“Microsoft Streaming Tee/Sink-to-Sink Converter”不是硬件名称,而是安装硬件时所涉及的Windows 的任务计划。另外,98 安装不如改成 Windows me ,方便一些。

网友:
Win95/98/98SE
98SE才是98第二版
这样说来98是第一版
可这界面背景明明是95呀

网友:
值得修,可以用来玩那个年代的游戏。

网友:
换Win10LTSC版,对老电脑适用,最好换块固态。98BUG太多不蓝屏才怪呢

网友:
硬件不兼容?

网友:
有个命令可以注册表还原,好像是scanreg

网友:
这个想修复非常麻烦,不如直接换WINDOWS2000,至少不会频繁出现蓝屏。

网友:
怀旧,win95的主题背景,win98不支持DX9,安装就蓝屏。

网友:
如果硬件允许,还是升win7吧,

网友:
WIN98怎么玩?怕跑不动了

网友:
可以用这个软件删除DirectX。

网友:
好多年不玩WIN98了,很多东西都忘了

网友:
先把现在的系统做一个GHO文件备份一下,然后再修复,防止修复后出现其它问题。

网友:
win95,winme,想想过去好多年了

网友:
请问楼主的win98电脑是什么硬件配置,主板芯片组和cpu?

网友:
这个用着还不错啊。。呵呵

网友:
天啊,win98,你们运行什么应用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