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4没有二次谐波为0的点?6F6、6V6都有。工作点定,变RL,即负载线转圈找二次谐波0点

楼主(2022-12-01):
我的理解,如果正负半周的负载线段等长,就是二次谐波为0的负载阻抗(斜率)。

在曲线图上,负载线绕着工作点转,也就是改变负载线斜率,即改变负载阻抗,总能找到一个斜率使正负半周等长。

那么在“阻抗-失真”图上,就会有一个二次谐波为零的点出现。

6V6和6F6的图上都有这个点。

为啥6P14的图上,没有二次谐波为零的点呢?

百思不得其解,请大家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据说追求等长,是功放设计的初级阶段

楼主:
重点是图错没?

喇叭的阻抗随频率翻倍变,负载阻抗也翻倍变。整个频率范围内的”阻抗-失真”变化能通盘考虑是最佳。

网友A:
6P14那个确实是画错了,二次谐波失真的0点应该在5K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6P14那个确实是画错了,二次谐波失真的0点应该在5K附近。

再一次说明,看老书,要小心,防带沟

网友:
这张图貌似能说明很多问题,显得很高深,其实是毛用没有。真正看懂以后就不会再看它一眼。

网友:
放大器的二次谐波是所有谐波中幅度最大的,这是一。
电子管的输入/输出特性,决定了不会有理想的直线段,这是二次谐波的产生基点(晶体管放大器同样如此);这是二。
负载上的输出电压只对输出电流成正比,与输入信号的大小无法形成精确的比例关系,原因如上。
所以二次谐波的失真永远不会是零,工程上只是尽量使它降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