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转不准

楼主(2022-12-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伺服电机是有检测脉冲的,是不是检测脉冲的光栅或传输出问题了

网友:
每次都一致的话,要查一下减速比参数、软件bug

网友:
电机拆过吗?厂里的设备电机轴承坏了,换轴承后就如你说的现象相似,后来修其他电机记号一定打好并且装的时候精确对位,否则就和你说的一样,这个我不是很懂,据说要专门的设备校正过。

网友:
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不一样,不存在丢转的可能,如果电机和控制系统异常也会有报警,我怀疑你这个有可能是和伺服电机相连的机械部分出了问题,比如同步带轮,打滑或者卡阻等等。

网友:
是什么样的控制器(系统)?

网友:
上个月朋友厂里也是这样问题,我让他把控制电源换新独立供电解决,原机继电器和PLC输出至驱动器信号共用一个电源,分析原因可能电源老化纹波高还有继电器吸放产生干拢信号混入驱动器,用新电源独立供电就正常了

网友:
上个月朋友厂里也是这样问题,我让他把控制电源换新独立供电解决,原机继电器和PLC输出至驱动器信号共用一个电源,分析原因可能电源老化纹波高还有继电器吸放产生干拢信号混入驱动器,用新电源独立供电就正常了,不过要确认机械是否正常卡阻

网友:
不能用个替换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减速机,电动机直驱的

他提示的减速比参数,不是减速机构,应该是电子齿轮的概念,是伺服电机的一个重要参数,用于校准运行误差的。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联轴器松动了。机械部分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减速机,电动机直驱的

这是指伺服控制器内部的参数。
正常一个脉冲走一步,可以改为2个脉冲走一步、3个脉冲走一步……

网友:
1,设备故障,第一解决方案,应该是联系设备厂家,进行技术支持,自己搞不定的话,直接厂家派人过来。因为,设备停工损失一般大于维修费。除非设备厂家已经关门倒闭。
2,矿坛的坛友精通工控的不多,找专业的工控论坛更容易得到帮助。
3,有没有同型号,电机和驱动,有的话,替换检测。
4. 找驱动器资料,核对所有设置参数,看看是否被意外修改。有些主机也是有工厂模式的,需要密码打开,里面可以修改参数,例如:电子齿轮。
5,根据驱动器资料,设置参数,(伺服电机驱动方式一般有几种)自己搭一个测试源,测试电机是否正常?

网友:
基本可以判断编码器坏了,换新

网友:
最简单判断,替换好的伺服导参数测试,看那部分问题
恢复出厂,在导入参数测试,
是松下A4,还是A5伺服
拆开轴皮带,还有这种情况
电机有没有抖动和啸叫

网友B:
这种闭环控制,编码器坏了驱动器会报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闭环控制,编码器坏了驱动器会报错的

我也认为,编码器故障会报错的,不会能转还一直停在同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