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模块的噪音问题

楼主(2022-12-03):
网购了一个带显示的多功能蓝牙模块,接到功放上,有吱吱吱的数码声,用过dc-dc模块隔离电源根本不管用,断开模块到功放板的音频信号线也不能消除,离功放板特别远情况能稍好一点。不知哪位老师有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分享一下,在此谢过!

网友(2023-02-26):
我也遇到过,单独测试没噪音,连到功放就有噪音。带数字信号的板子,与功放共电后,数字信号会走最短路径回地,很容易窜去蓝牙输出回路里,自然也就窜去功放输入回路中,最好的办法就是单独供电。

网友A(2022-12-03):
我是找个手机充电器给蓝牙接收器独立提供电源,立刻安静下来了。把这个手机充电器并接在扩音器电源进线上。

网友:
没有碰到过,一般这种都是共地噪音,按道理来说使用隔离电源能解决。
要么你试试单独用手机充电器给5v?

网友:
断开连接也有噪音?加屏蔽罩也不行啊,蓝牙有天线。试试模块外置?

网友B:
听一楼的介绍;您这块极有两大噪音源。

你只注意了篮牙部分的"标准钟"方波,这种方波一般只用L/C超音频滤除,甚至是多节滤波,即可有效。

但这块板还有一个显示板,很多业余者不知道;显示系统有两个可发射杂波的途径;一个是显示系统的所

有导线;都是杂波发射天线,应用缚铜板/薄铁皮作盒子全封闭处理。另一个是发光元件;把显示元件背作

与上述相同封闭,而把发光显示对人不对机,以避开发噪音方向作处理,一般也就可成功解决。

但也有看到过一些昂贵仪器,这样仍然无法解决,噪声电波在室内反射回仪器,仍然使仪器的测量失败

于是生产商想出用极箔的铜(或许是金),冲出极细的孔,使金属箔象布一样,通过这些微小的孔,读出显示板的读数,

人眼几乎不感觉到有这网箔存在!而杂散电波彻底被多孔箔有效吸收,使超高灵敏度的仪器能正常工作.

网友C:
有蓝牙耳机,蓝牙播放器,自带喇叭,单独用,功放机接蓝牙问题多,也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一楼的介绍;您这块极有两大噪音源。

你只注意了篮牙部分的"标准钟"方波,这种方波一般只用L/C超音频 ...

谢谢老师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蓝牙耳机,蓝牙播放器,自带喇叭,单独用,功放机接蓝牙问题多,也没必要。

自制乐器音箱放伴奏用的

网友D:
有射频干扰,很麻烦。或者把显示屏断电。或者另找个铁盒子装上放在离功放稍远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射频干扰,很麻烦。或者把显示屏断电。或者另找个铁盒子装上放在离功放稍远的地方

谢谢,我回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找个手机充电器给蓝牙接收器独立提供电源,立刻安静下来了。把这个手机充电器并接在扩音器电源进线上。

也是个办法

网友(2023-02-22):
搞定了吗?、、?

网友:
加屏蔽罩,用罐头铁盒做一个相应尺寸铁盒接地,蓝牙电路板放盒子内,打小孔引外接天线,看看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E:
我买了一个十多块钱的板子,也有这样的噪声,都不想听了,可能是便宜物品吧?我另外的100多块钱的没有噪声。

     我是把板子改装到别的功放机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一个十多块钱的板子,也有这样的噪声,都不想听了,可能是便宜物品吧?我另外的100多块钱的没有噪声 ...

有道理,有可能便宜没好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道理,有可能便宜没好货

可能我上贴还未太详尽讲清噪音源,这里再详尽补充一点;

很多5V小模块是以USB模式供电,而不是纯7805IC式直流供电,

它们两者有什么不同?7805IC式直流供电是纯直流.而USB的5V端子是与同步时钟方波共用同一端子的。

有些场合,或许不须要同步时钟方波,小模块都能顺利工作。那种贵价模块的设计者非常了解兰牙通讯的数

控方框,回避了杂音问题。又或许,他在USB模式供电线路上先正确地分交离出5V与时钟讯号,然后才各自到

其工作端子报到.噪音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一个十多块钱的板子,也有这样的噪声,都不想听了,可能是便宜物品吧?我另外的100多块钱的没有噪声 ...

十来块钱的几乎都是国产山寨芯片,上百的都是原装进口芯片,一分价钱一分货,谁都不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能我上贴还未太详尽讲清噪音源,这里再详尽补充一点;

很多5V小模块是以USB模式供电,而不是纯7805IC ...

这个噪声有点像早年的两个8脚组成的混响器(3207)出来的时钟声。
        就这样的板子,它的噪声显的很大。供电是从功放稳压取出的,9-12V。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噪声有点像早年的两个8脚组成的混响器(3207)出来的时钟声。
        就这样的板子,它的噪声显 ...

这么小一块板,集齐了USB端子,数码发光管的扫描脉冲电路两大噪音源,没噪音都很难

网友F:
底噪和主控的型号有很大关系,用了若干块主控发现高通的蓝牙主控底噪最小

网友:
以前玩过那种点阵屏的解码板  发现电池供电和其他的地线不一样 单独供电加上滤波电路就好多了 另外接线最好用带屏蔽层的屏蔽线 屏蔽网的线接在功放地线上 会减弱噪音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一个十多块钱的板子,也有这样的噪声,都不想听了,可能是便宜物品吧?我另外的100多块钱的没有噪声 ...

  你好,请问你买的哪一款没噪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底噪和主控的型号有很大关系,用了若干块主控发现高通的蓝牙主控底噪最小

不是底噪声,是明显的数码时钟声音,而且很响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好,请问你买的哪一款没噪音的?

这个板,我改到功放用的,还有一个单独用盒子装的。都是有视频输出的,有一个带屏幕的,有一个要监示器的。这两个板芯片都一样的,好处就是全部格式音乐都能放。有很多音乐格式同样的是放不出来的,他能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我改到功放用的,还有一个单独用盒子装的。都是有视频输出的,有一个带屏幕的,有一个要监示器 ...

  谢谢,能否站内发一下你几个蓝牙链接,我买了几款,都有噪音。

网友:
蓝牙,买这类模块,有几张方案
一,有种带收音机,带遥控,带插卡播放的,带遥控,板子上,带按钮,的老产品,可以用手机蓝牙伴侣操作
这种,不带显示屏,电路板上加个电容,用好点的手机充电器供电,基本没有噪音,我用电池供电,一点杂音都没有,但是这种芯片比较老,音质一般,但,手机可以直接操作收音机,使用还是比较方便,便宜
二、购买拆机的蓝牙耳机板改造
马家有各种蓝牙耳机的拆机板,那种双声道的耳机,拆机版,效果很不错,很多大牌的,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他们的输出是推动耳机的,需要加运放,改造下,才能接功放输出,改造后,效果非常好
用一节锂电池给蓝牙版供电,用两节锂电池,给运放供电,输出效果非常不错
三、买模块
马家有蓝牙5.0的模块,芯片较新,音质很好,也有模块装成的成品,一百多块把,带铝壳,蓝牙通过小天线,还可以插卡播放,放WAV,APE等音乐,效果很好。就是加个贵了点

如果喜欢折腾的,建议用第二种方案,十几块,配点垃圾,就能出好声
蓝牙条十几块,5532,嘉立创免费打个板,找几个手机换下来的电池,不到二十块,就能搞定,都很省电,不用怎么充电。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种小功放,开关电源,MP3的小解码板。只要MP3解码板用单独的5伏充电器供电,绝对在音箱10厘米以外听不到一点噪音。

原来一直用蓝牙连接机顶盒使用,后来换机顶盒,用模拟信号使用,开始有噪音,来自机顶盒,把机顶盒主芯片解码以后送给音频放大的信号,从主芯片过电容以后引出来两根线,同时把音频放大芯片输出到端子的电阻断开,从解码芯片过电容以后出来的线,直接接到音频端子。

输入和输出的地线在连接处接机壳,噪音也是一点都没有。这组从解码芯片出来的信号比原来使用蓝牙给功放的信号要好太多。原来的信号需要经过蓝牙发送,蓝牙接收,再解码成模拟信号。这个不需要。

这种改法,机顶盒我改过三个,机顶盒对模拟信号不重视,一般都会有单独的音频放大芯片,比较差劲,而一般的功放,都是高阻输入,微弱的信号对功放来说一样使用。而机顶盒解码芯片基本上有模拟输出,比如常见海思HI3798MV100,MV310,CV200,S905和S912的短暂使用过,那时候用的是光纤,没改过。

很多人看不上电视机顶盒,目前解码4K原盘的HI3798CV200破解机顶盒,主芯片外围功能较多,主要看不同厂家的能否足够支持,通常的千兆网卡,USB3.0,蓝牙,光纤,同轴,HDMI,音视频这些都是芯片的标配。安装海美迪安卓7.0以后不足200元,功能真是强的没话说,虽然比不上海美迪原机功能多,一般常见的功能还是足够的。而同样解码芯片的亿格瑞,海美迪这些好多是三位数。

网友:
其他设备的蓝牙传输不知道是否有延迟,但是机顶盒很多是有延迟的,包括电脑USB接口或本身的无线网卡自带蓝牙传输也是有延迟的,当然不是所有的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单独听不会觉得有问题,但是如果和视频同步,就可以发现有延迟。

下面是几款机顶盒的模拟输出部分,有些使用了放大芯片,有些只是对地和输出有电容。

蓝牙传输是趋势,如果和其他传输方式相比没有缺点,蓝牙肯定更好用。

楼主:
现在噪音应该是蓝牙板产生的数字噪音,就是叽叽叽那种声音,像是数字脉冲这种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