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玩意失真太大

楼主(2022-12-03):
网购一果唯电脑音响,不但外接线短,而且接驳电脑后发现音量开到一半就吵杂无比,想打开带电位器的小塑料盒子还不知道如何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狗东上面20块的音箱还不错的

不就是跟这一路货色的吗? ,刚才换了一条长输入线和USB电源线,仍然使用电脑5V,还是开到一半失真极大,找了个手机电源接上,居然全然好转,不管音量开多大都不失真,看来还是给8002供电不足引起。

网友B:
这种电脑有源音箱,还数2000年左右的几个名牌产品好;

重量过硬!

后来的便宜了,没有好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脑有源音箱,还数2000年左右的几个名牌产品好;

重量过硬!

买了几年因为音质差放在阁楼,现在耳机听得耳朵不行了,才想起把它拿出来看看能否废物利用。

网友:
打开看看电路再说,不行就换电源和功放

网友C:
想都不用想,基本办法,重新加入一个电路。利用原来的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都不用想,基本办法,重新加入一个电路。利用原来的喇叭。

没用的,这种喇叭箱是劣质商品,神仙都无力回天,随便玩玩折腾另当别论。
我有个10年前的知名品牌漫步者有源音箱,2.0双声道木壳的,那声音太遭罪了,期间功放板损用外置功放推结果还是难以入耳,只能束之高阁当调试功放的炮灰喇叭用。

网友:
看插销不是USB5V供电?别开大音量了,有的主板供不上电。

网友:
利用喇叭,另处接功放。

楼主:
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鬼

网友A:
现在狗东上面20块的音箱还不错的

网友:
这音箱插电脑后置usb口有一个好处,就是关机后会断电,如果外接电源不会断电,有交流声

网友:
好劣质的电位器

网友:
8002要多少电流,这是板子问题,这么小块板子,连个声道并在一起,还有劣质碳膜电位器也挤在一起,不会有噪才怪了。
想搞一下的自己设计个板子,利用下原先的两粒8002 按进音箱里会好些

网友:
看图里那个固态电容,估计也好不到哪去,换个大点的电解也许会好些

其实8002用3V的就够了,可以连带用普通1A的手机小充电器,按在另外一个箱体里,再添颗低压稳压三端,共轭电感什么的,立刻成金品,不过用锂电供电也不会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