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改进

楼主(2022-12-03):
前年做了个12V20W的铜盒暖手器,里面发热片是PTC发热片,PTC发热片的特点就是启动电流大,这个暖手器额定电流不到2A,但启动电流达8A,且启动后是缓慢下降的,所以买了几个12V5A、6A的电源都无法启动(主要是电源虚标),最后买了这个6A的电源可以启动,但实际使用发现几个问题,都一一解决了。

1. 板子没有固定,在盒子里晃动,在线路板下垫两块泡沫。

2. 电源输入端没有那个热敏限流电阻,导致插入时冒火花,从废电源板上拆下一个装上,输入端那个绿色的就是。

3. 电源对平板手机触屏操作有干扰,导致触屏失灵,于是死马当活马医,原输出滤波电容较小,改用两只1000μ,并且串入一个磁环滤波,再在输出线上扣上两个磁环(图片1下面,淘宝红包买的,不知是不是真有效果)。

这样改进后,现在操作平板手机基本没有了干扰。

网友:
小修效果立竿见影,挺好。

网友:
这电源变压器够大,

网友A:
你加的输出滤波电感太小了,用更大的磁环更粗的高温漆包线,匝数在多绕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的输出滤波电感太小了,用更大的磁环更粗的高温漆包线,匝数在多绕一些吧。

都是从废板上拆的,原想滤波电容再大点,已经紧挨了,那个电感以后见到有大的再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从废板上拆的,原想滤波电容再大点,已经紧挨了,那个电感以后见到有大的再换

对于开关电源来说,滤波电感比滤波电容效果更好。电容不必再加大了,直接换低内阻的高频电容(普通电容即使容量大的,其效果还是有限)。

网友:
有效就行………………………………

网友:
对于这种简易型电源来说,稍微魔一下效果明显,楼主也很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