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61E测市电显示0.0015

楼主(2022-12-03):
测直流电压、电流、电阻、频率都正常,就是测交流电压不行,包括低交流电压也不正常。两个保险丝都完好,请问各位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交流直流变换电路出问题了吧!这个表是不是外置真有效值芯片的?有的话,请检查这部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直流变换电路出问题了吧!这个表是不是外置真有效值芯片的?有的话,请检查这部分电路。

跟电池电压低有关系吗?现在9V电池只有5.6V。

网友B:
电池没电符号都出来了,先换块电池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没电符号都出来了,先换块电池不好吗?

TB买的电池因疫情,快一个星期了还没到。

网友:
TrueRMS  IC可能没正常工作
换电池

网友A:
TrueRMS  IC    用的是AD737,它最低工作电压是+-2.5V。

网友:
返厂维修,都说UT的售后很好。

网友C:
先换电池再看看,即便是干叠层电池也可以充电。我充过好几块了,基本都行。

网友:
层叠电池如果是南孚的,里面都鼓包了,一充电,流出汁水那就有戏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rueRMS  IC    用的是AD737,它最低工作电压是+-2.5V。

你这图纸够老的了,我看到的都是ES737,湾湾山寨货。

楼主:
完犊子了!换上新电池还是不行。

网友:
难道是RMS芯片坏了???

网友:
61E的贴片电容漏液是高发问题,AD737的背面,有4个贴片电解电容,都换了吧。再查一下,铜箔是否有被腐蚀开路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拆开检查一遍,没发现明显问题。然后重新扣上盖子它竟然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换电池再看看,即便是干叠层电池也可以充电。我充过好几块了,基本都行。

啥牌子的,一般用多大电压充好电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拆开检查一遍,没发现明显问题。然后重新扣上盖子它竟然好了

不明原因的故障,时好时坏,这表用着让人心里不踏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啥牌子的,一般用多大电压充好电啊。。。

用的是这个产品充电器。只要是9方电池不分牌号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这个产品充电器。只要是9方电池不分牌号都可以。

您这是专用的充电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明原因的故障,时好时坏,这表用着让人心里不踏实。

今天又不行了!还是不能测交流电压

楼主:
优利德万用表是几年保修?

网友:
保修期过了也给修,一般是免费的,联系下厂家,寄过去就行

网友:
我不用国产的东西,就是因为这种情况:
现在用是好的,放一段时间,可能就不好用,关键时刻掉链子。不可靠。这是最恼火的,
当然,如果能彻查出原因并修好。心里也是很有成就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不行了!还是不能测交流电压

看来像是接触不良,仔细检查档位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