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夕夕上25元,这货还不错

楼主(2022-12-03):
刚才拿到手,试了一下,FM本地全部拿下,中波白天能收几个台,两个短波段都有台,声音清晰洪亮。
晚上拿她和我自己焊的七管超外差套件对比一下中波效果,昨晚上用套件机收听到半夜十二点,从高端到低端,密密麻麻全是台

网友(2023-01-06):
集成电路的,工厂生产,还是有利润的。

网友(2022-12-03):
不算得宝,也算得便宜

网友A:
,并夕夕的宗旨:走自己的低价无利之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性能主要靠芯片保证,外围零件差一点,没事。

网友:
这种收音机还是不错的。现在调频、调幅都在收音的范围内....

网友B:
DSP收音机接收效果还勉强说得过去,音量大,音质难说,能换电池耗电量可以不在乎。据说拓响壳体模具精度不行,导致调谐手感极差,而且刻度盘和指示窗离太远,多种不合理集中到它一个上边了。

网友:
哎呀哎呀,好机器都让你们收去了

网友:
老师要不要拆开看看

网友:
我的拓响T6631,大音量,灵敏度确实不错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现在集成度高,成本能下来一些

网友:
谢谢分享,刚下单一个试试

网友(2023-01-05):
引用 网友B:
DSP收音机接收效果还勉强说得过去,音量大,音质难说,能换电池耗电量可以不在乎。据说拓响壳体模具精度不 ...

DSP收音机灵敏度比普通收音机高不少

网友:
dsp的机器如果是德生pl330那样的,中波效果不次于德生二次变频的数调机,短波也一样,调频就更牛了。如果是得劲1125那样的机器,调频不用说,短波中波效果也很好,但是拓响的机器调频短波不次于德生指针机,但是中波就太垃圾了。dsp的机器,杂牌机的中波很难

网友:
评价一部收音机优劣,难道仅仅有灵敏度和音质这两项?况且按楼主的说法,这不拓响收音机中波、短波的灵敏度也就勉强凑合,并不算好。目前国产的廉价DSP集成块,本身性能都是很不错的,然而一些收音机整机厂的粗制滥造却毁了DSP收音机,为了缩小袖珍收音机体积以及方便线路板布局,把中波磁棒夹在喇叭和电池中间的,磁棒斜向安装的,FM拉杆天线使用30cm小天线以及插卡播放器不设置FM拉杆天线,近年这类收音机真的不少。
除了灵敏度和音质,外观样式,长宽比,调谐手感是否良好,调谐指针是否醒目、准确,电池是否耐用,都是要考虑的因素。单凭指针和刻度盘字符这一项,在功能和价格相近的收音机中选择,完全没有购买这款收音机的理由,且据说这款收音机调谐手感不好。再说电池,一节18650电池在DSP收音机上不算耐用,声音大、耗电量也大的收音机兼容7号干电池就更鸡肋,干电池更不耐用而且用不起。就电池耐用程度来说,充一次电可以在最大音量下连续16小时使用是硬指标,人每天睡觉8小时,睡觉时给电池充电,不睡觉时连续16小时收听广播的用户并不少,两节18650锂电池并联可以满足此要求,两节容量2500以上的5号镍氢电池串联同样满足此要求,但是拓响收音机的这种兼容供电方案不大可能满足。差不多的价钱,辉邦/破冰者或者Kaide比这强多了。

网友:
X宝有DSP收音机模块  可变电容器大小  支持全波段接收 接线简单 7根线就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夕夕的宗旨:走自己的低价无利之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性能主要靠芯片保证,外围零件差一点,没 ...

你别小瞧拼夕夕,人家潜力还大着呢,你看不见的利润人家能看透了,还能再火几年没问题的,挣不挣钱那是商家的事,平台赚的是圆滚滚!

网友(2023-03-13):
这款收音机,能不能改拾音输入??就是电唱机的输出接到这款收音机上,档功放机用?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撸一台试试!

网友:
这个拓响机,真正意义上的全波段。

网友:
这款收音机,能不能改拾音输入??就是电唱机的输出接到这款收音机上,当 电唱机的功放用?谢谢,。。
还有 怎么接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