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朱院长的6G2P+6P6P,向各位老师请教

楼主(2022-12-03):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最近做了朱院长的方案制作6G2P推6P6P,电路中加入了6E2电平指示电路板。
           今天做完后试机,通电预热后两个喇叭都发生啸叫,然后把喇叭撤掉直接通电,结果输出变压器也发出响声,这种情况会是什么问题,怎么排查?谢谢老师回答。

         下面是啸叫的视频,请各位老师指点,感谢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yMzgwNjk4OA==.html

网友A:
输出变压器初级调个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变压器初级调个头。

谢谢老师,刚才看了一下结果B+和P接反了。

网友:
电子管输出不带负载很危险,这是常识问题。

网友:
装的整整齐齐

网友:
变压器垫纸的话,应该能顶得住空载

网友B:
这个电路有较深的电压负反馈,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电子管输出端开路容易红屏,要接假负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有较深的电压负反馈,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作用。

谢谢朱老师,输出B+和P反接了,调换后顺利出声。测量一下工作点,基本一样,只是6G2P电压略低,后面我再把22K电阻换成15K。再就是电位器声音不匀,从0端刚向上调的时候出现了跳跃式声音,出声后,后面的调节是可以的。

网友:
我在调试和不用的时候,都插一个这个东西在上面
那个电阻看起来有点变色,是以前在板子上用过的,后面拆下来再次利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朱老师,输出B+和P反接了,调换后顺利出声。测量一下工作点,基本一样,只是6G2P电压略低,后面我再 ...

R7,22K的压降偏大,算下来电流值是4毫安多,前面一共两个6G2P用1.3MA,多出来的电流去那里?你再仔细检查一下线路和元件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R7,22K的压降偏大,算下来电流值是4毫安多,前面一共两个6G2P用1.3MA,多出来的电流去那里?你再仔细检 ...

对了朱老师,忘记跟您说了 ,我加了两片6E2驱动线路板,高压就是从R7后面取电的,所以电流值偏大压降大。我计算了一下电流4毫安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了朱老师,忘记跟您说了 ,我加了两片6E2驱动线路板,高压就是从R7后面取电的,所以电流值偏大压降 ...

电路中的数值都是精密计算出来的,不会出现像你标出来的这么大的偏差的。你显示板的高压取电可以在R7前面取电甚至直接从扼流圈后面取电都行。不要在前级上取电,那里太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中的数值都是精密计算出来的,不会出现像你标出来的这么大的偏差的。你显示板的高压取电可以在R7前 ...

好的,谢谢老师解答,通过调整现在工作点基本一样,普遍高10V左右。显示板从R7前取电。

网友:
无特殊情况,不要更改论坛默认的字体、字号、颜色。
不要把喇叭撤掉直接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