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MABOWEN
引用 网友A:
能告知是那本手册吗?
引用 楼主:
手头那块108-1型万用表,已经用2AP9代替上原有的氧化铜整流器,反向保护采用1N4003;表头并上两个反向并联 ...
引用 网友B:
这是1965年的108-1万用表说明书,没有标明什么型号的二极管。
河西老道
引用 楼主:
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就算是1千欧每伏计算,交流250伏档满偏电流也就1毫安,过去大量生产的锗二极管(点 ...
引用 网友B:
刚才我把万用表拆开了,是 2AE1的二极管
引用 楼主:
这个型号比较古怪,但唯一能确定的是,它是锗材料二极管,看样子用老型号如2AP10,2AP9都能代用,用现在的 ...
jiayi64
老柳
引用 网友C:
手册只有这机图

网友(2022-12-03):
引用 网友C:
电表电路集见图4张。

谢谢。

网友D:
采用氧化铜的表都是比较古老的。六几年的500型亦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采用氧化铜的表都是比较古老的。六几年的500型亦是如此。

以前见过采用氧化铜整流器的万用表,是在旧货市场见到的,没有买下来。
       2AE1二极管我从来没有见过,网上也搜不到其参数,但是手底下有70-80年代的晶体管手册,看看哪天得空找出来翻一翻能否查到。
       看了两位老师傅的发言,觉得108万用表的整流管用现在容易得到的1N60代替是完全没问题的,如果能买到较为便宜的2AP10或2AP9也能代换。只要是锗材料二极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用锗二极管能够胜任,因为从万用表交流电压测量来看,整流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越小越好,至于耐压,只要 ...

测反压好办,锗二极管一般反压都不高,几十伏以内,可以用市电220V经半波整流,串联一只100千欧电阻作为简易直流电源去估测,很实用。
     现在已经清楚的是,108型万用表原配二极管2AE1,就是锗材料的管子,只要是锗二极管基本上都能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表电路集见图4张。

原来在广播论坛60元买的书,当时有2 块mf18型的表有问题,后来表也处理了,这本书和手册差不多很多型号的表不齐,论坛有需要图的可以发图片。

网友F:
引用 楼主:
测反压好办,锗二极管一般反压都不高,几十伏以内,可以用市电220V经半波整流,串联一只100千欧电阻作为 ...

这种二极管,好像都是六十年代生产的,那时候是否已经启用GB249-89的半导体命名规则?假如,那时还没有用这个方法命名,那你就不能用2A来判断是锗管。
氧化亚铜二极管是啥样子的?我一直以为这种就是氧化亚铜二极管!还请年纪大的老坛友解释一下。
如果是氧化亚铜二极管,那它的整流特性和其他二极管不一样,在万用表里不能用其他种类替代。

补充内容 (2022-12-5 10:36):
我说的,不能替代,是指,有对应的刻度线,换其他种类二极管,小交流电压档影响精度,我道听途说,希望你来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二极管,好像都是六十年代生产的,那时候是否已经启用GB249-89的半导体命名规则?假如,那时还没有 ...

如果是氧化铜整流器,用现在的肖特基二极管(1N60)代换不会有太大问题,因为它只是把交流电整流之后送到磁电系表头指示。二极管导通电压和管压降有可能会影响指示的结果,但不会偏离太多,完全可以靠校准电位器来调整达到要求。
       上世纪国产半导体管出现2AP9,2AP10锗二极管之后,很多国产的万用表,其交流电压档(交流电流档)的整流元件几乎都是它的天下,90年代的MF47表也用的是点接触锗管,反向保护用的是硅管(如2CP10,或2CK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二极管,好像都是六十年代生产的,那时候是否已经启用GB249-89的半导体命名规则?假如,那时还没有 ...

2AP系列二极管诞生的年代,远比这个标准要早。最早我国生产半导体二极管及三极管,特种用途半导体管,都是模仿前苏联制造的管子,型号也是用俄文。直到60年代中后期才甩开前苏联的型号,而采用国内自己制定的命名方式。
      不管是氧化铜整流器,还是锗二极管,目前已经确定的是,用锗管代换不会有太大问题,大不了就是用两只锗管代替原有的氧化铜整流器(假如2AE1就是氧化铜整流器)。或者根据电路分析,反向保护二极管采用1N4007,绝对比氧化铜整流器性能要好的多。目前比较容易买到的1N60 是肖特基二极管,查其参数远优于2AP系列,用两只代替原有的2AE1,问题不大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2AP系列二极管诞生的年代,远比这个标准要早。最早我国生产半导体二极管及三极管,特种用途半导体管,都 ...

你有多块表,比较一下用不同类型二极管的交流10V刻度线有没有不同。
我看到以前有人说,不能代换,意思就是二极管的特性不一样,导致刻度线不一样,无关二极管性能好不好。用不同的二极管,肯定能工作,而且,大电压不影响,只影响小电压。一般10V交流都单独画一条刻度线。好像硅管和锗管,刻度线不同,铜二极管的也不同。用2个二极管串联代替是否影响精度(小交流电压档),也有待验证!我道听途说,有待你参考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有多块表,比较一下用不同类型二极管的交流10V刻度线有没有不同。
我看到以前有人说,不能代换,意 ...

已经买了1N60锗管,1N60P肖特基二极管,还有2AP9二极管,到货以后代换上去实测一下看看误差程度。
      也许您我都多虑了,万用表交流电压档对二极管的要求也许真没那么严格。当年采用氧化铜整流器也是消化库存,但是1981年的108-1型仍然采用氧化铜整流器,而跟108型万用表差不多同时代的500型万用表,已经用上2AP9二极管了。

楼主(2023-02-21):
引用 网友F:
你有多块表,比较一下用不同类型二极管的交流10V刻度线有没有不同。
我看到以前有人说,不能代换,意 ...

手头那块108-1型万用表,已经用2AP9代替上原有的氧化铜整流器,反向保护采用1N4003;表头并上两个反向并联的1N4003作过载保护;正端插孔串联一只1A的保险管。维修过程中发现原有的滤波电容(6V10μF轴向铝电解电容)失效,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已无充放电现象;用一红宝石105°的10μF,25V电解电容代替。(但奇怪的是,坛内有拆解图发现,这个电容有的表安装的是22μF或者30μF的电解电容)。根据一位老师傅提供的电路图看,原设计就是10μF的。
      经过实际测试:10V档测量约1.4V的交流电压(系一个自己重新绕制二次线圈的变压器,这个变压器是用来产生约5A的电流,当作校准电度表的虚负载使用),指示准确(与多块万用表对比,同时与功能完好的108-1T型对比,完全一致);交流250V档指示也准确,与数字表基本一致。
      但是在维修MF500型万用表 (2000年后期上四有限公司的),发现该表整流;反向保护,表头过载保护均采用1N4148二极管,我尝试将整流管换成1N60和2AP9,交流250V档测量几乎无变化;而10V交流测量小电压1.4V指示为1.6V左右;相差0.2V;改回原来的1N4148二极管,指示约1.35V,相差0.05V。
      看来,原来采用氧化铜整流器的万用表,如整流器性能变差或损坏,也可用锗管代替;硅管我没有做实验,待有机会维修其余的108型万用表时试一试。手底下有:1N4001;1N4007;1N4003;1N4148;肖特基型1N60;进口1N60锗管;2AP9(70~80年代库存元件),彻底的试一试看看不同类型的二极管到底会不会影响108万用表读数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那块108-1型万用表,已经用2AP9代替上原有的氧化铜整流器,反向保护采用1N4003;表头并上两个反向并联 ...

很详细的介绍,等你下一步的实验报告。

网友G:
应代换发,替代,大约猜出是什么管,

网友G:
一直以为氧化铜是化学原料,原来还是半导体。以前爸爸就做过氧化铜,卖给化工公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代换发,替代,大约猜出是什么管,

这个代换,也是属于“蒙”上了,108-1型设计交直流电压均是5kΩ/V;采用2AE1氧化铜整流器,没有查到参数;其正向压降却接近硅管(仅用数字表测得);反向电压很低,1.5V电池接上就有明显的漏电电流;电压达到10V时,反向击穿电流激增,但并不烧毁;正向电阻很大,比一般的硅管大(用不同的电阻档测量对比);但用2AP9代换一次成功,并且各档误差均很小,尤其是低压10V档测量也很准确,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但同样采用硅管作整流的万用表,用锗管代替就不行;有一块MF500型内磁表头,用锗管代替原有的1N4148之后,测量220V时,竟然指示245V(满量程250V),实际电压225V左右波动;换回原来的管子就测量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直以为氧化铜是化学原料,原来还是半导体。以前爸爸就做过氧化铜,卖给化工公司的。

坛子内似乎有师傅做过实验,用不同的金属材料经高温烧灼之后,检测其单向导电性能,甚至常见的裁纸刀刀片,用火烧过发蓝之后,也有一点单向导电性能,只不过是作为检波实验。
     氧化铜整流器的全称是氧化亚铜整流器,化学的东西,差一个字可能谬之千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子内似乎有师傅做过实验,用不同的金属材料经高温烧灼之后,检测其单向导电性能,甚至常见的裁纸刀刀片 ...

原来还有这样的特性,谢谢版主的知识。

网友H:
一般氧化亚铜整流器都可以用锗二极管代换。像早期等分刻度线在最外圈的500型,本来是配用氧化亚铜整流器。后期在南通,温州等地生产时,直接用锗检波二极管代替,交流电压量程,也能正常使用。注意需要挑反向电阻大即漏电小的。倒是硅管需要斟酌,像1970年代生产的500型万用表,本来是2CP整流二极管,用1N4148这种开关二极管代用,10V档误差就比较大,换回1N4001以后误差明显变小。可能是特性有点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氧化亚铜整流器都可以用锗二极管代换。像早期等分刻度线在最外圈的500型,本来是配用氧化亚铜整流器。 ...

知乎上拜读了您的作品,得知氧化铜整流器正向压降0.2V,看来我用2AP9替换还是“蒙”对了。
       确实是,您说的有道理。手中有三块上四有限公司的MF500型,内部的转换开关是塑料骨架的(原来都是陶瓷的),交流电压整流和表头保护全都是1N4148二极管,测量误差是有的,不过对于指针表来说,八九不离十就行。我用2AP9代换上去,所有交流电压档均偏高;用原来的1N4148误差就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氧化亚铜整流器都可以用锗二极管代换。像早期等分刻度线在最外圈的500型,本来是配用氧化亚铜整流器。 ...

1M4148是开关二极管;;1N4001是整流二极管,两者虽然都是硅材料二极管,但设计用途不同。上四厂用它代替整流管,估计就是平均下来1N4148比1N4001便宜。
      MF47型,用1N4001作整流元件的几乎都是新出的表(早期的表,南京老厂的没有),老南京厂的MF47用2AP10作整流,2CK13作反向保护。
      108-1型万用表生产历史周期较长,上海求精仪表厂一直生产到80年代初期。但整流元件都是2AE1氧化亚铜整流器。有机会打理其它108型万用表,看看用各种二极管代换上去,其交流电压误差会发生什么变化。还发现一个问题,氧化亚铜整流器,正向电阻比较大;在不同的电阻档测量,其压降都有变化。如用MF47(现在的产品,带LI和LV刻度),R×1kΩ档测量,正向压降约0.25V;但换成R×10Ω档测量,压降直接上升到0.6V左右。如此看来,它也只能用在万用表上,在现实当中,随便一个二极管拿过来,都能把它给秒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1M4148是开关二极管;;1N4001是整流二极管,两者虽然都是硅材料二极管,但设计用途不同。上四厂用它代替 ...

有时候需要更换几种不同型号的二极管,来匹配10V刻度线。以使用2CP二极管整流的500型万用表为例,我先后改用1N4148,1N4001和1N4007三种二极管试验,发现使用1N4001时吻合得比较好。1V至9V的刻度线上误差小于0.1V。10V刻度线误差稍大,0.3V。但仍然符合交流4.0级的要求。

网友H:
引用 楼主:
知乎上拜读了您的作品,得知氧化铜整流器正向压降0.2V,看来我用2AP9替换还是“蒙”对了。
       确实 ...

这种省料的内磁500型万用表,如果表头线性和阻尼令人满意,可以买一套拆机的质量比较好的瓷开关来更换(看固定焊片的铆钉是铜铆钉,就是比较好的,铝铆钉的就很次)。我2021年改过一台,全部电阻除了电流档两个10欧以下的电阻,全用QJ23电桥测过,电阻符合0.5%的精度,并更换刻度盘匹配表头线性,最后直流电压量程的精度符合1.5级(基础量程50微安在刻度线上误差最大是0.3微安),目前是我手头维修常用表。以前用的南京MF47嫌表头线性不太好,也收起来了。外磁的500型万用表太重,携带麻烦,适合在桌面上使用,害怕摔坏,不太适合经常带出门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时候需要更换几种不同型号的二极管,来匹配10V刻度线。以使用2CP二极管整流的500型万用表为例,我先后 ...

二极管的质量和离散性,是否也会影响测量结果,有待实验。但是现在百分之百确定了,108-1型万用表,其内部氧化铜整流器可以用锗管代替,或者说老的500型万用表,其内部氧化铜整流器也可以用锗管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省料的内磁500型万用表,如果表头线性和阻尼令人满意,可以买一套拆机的质量比较好的瓷开关来更换( ...

我手头这几块500型,就不再折腾了,测量结果只要符合直流2.5级,交流5级就行,毕竟是后期产品,不能苛求。海鲜市场里,一块皮毛好,功能完好的500型不算便宜,退而求其次,有的用就得。好歹还有点老500型的影子,塑料开关定位还可以。
        现在出的500型更差,上四把开关都省了,直接印刷电路板,贴片元件,旋钮档位符号直接印刷,飘动大定位不好,手感极差,误差也不小,只能说这种表纯属应付差事做出来的(毕竟某些教育系统还有需求),不然的话,早就跟其他型号的指针表一样,灰飞烟灭了。

网友(2024-02-25):
我的108-1T表68年生产的,一直在仓库放着,十年前到我手,说是搬仓库时摔了一下,把游丝震乱了,当时我没有经验,打开用镊子准备整理一下游丝,谁知手抖,搞报废了。后来我找到一个电压表,就给想办法换上了。但时当时不懂得调试,反正一直是测量不准确,最近在论坛里看了一些大家的介绍,和资料,就把原来的电阻给恢复了,但是发再换上有表头内阻高,2.97K,面资料显示,表头内阻1850,只能用并联电阻的方式,调试,0.5mA档调试完成,但是电压档调试不成功,交流250V档,235V,测试240V,交流10V档6.8V测试只有5.8V,可调电阻已经调到头了,(标准表用500型)各位有知道了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表电路集见图4张。

朋友能把你这本书扫描下,发上来供大家参考吗,原书估计是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表电路集见图4张。

能把这本手册扫描一下,给大家分享一下吗,这本册子买是找不到啦

网友(2024-08-19):
使用2AE1管,我曾经用用In4001或者4007,代换,发再测量精度和和线性不好,225V能测量235V,怎么也调不下来,后来用2Ap9、10和2CK系列代换都不行,最后还是换回来就好了,相比之下2CK系列的相对要好点,实在找不到原装的话可以代用。还好,我在一堆破烂里找到一个我原装拆下来的,保护二管就随便用了一下,经过高,调试完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