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推挽牛可以只接一边绕组做单端牛用吗

楼主(2022-12-03):
请教一个问题:推挽牛可以只接一边绕组做单端牛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P,一P为B,另一P为P,上面已经说了,也就是串联用起来,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正用着呢

我也这样用过,这样的的用法,中、高相对靓丽一些.....

网友:
可以这样用:一边用于甲类单端,另一边加上相反的稳定直流,无信号时两边相等或纯直流侧增加25%(这个比例就是在无气隙情况下又不至于磁饱和的最大可用电流。
这种用法的缺点是白白增加能耗,使得总电源效率只有15%左右(没有细算),优点是不要拆铁芯。

网友:
据说铁芯没有缝隙,做单端效果有待验证。

网友:
一般单端都要给输出牛通电流,推挽牛没缝隙容易磁饱和,所以推挽牛不能简单地用于单端。不过也有电路设计成OTL形式,就可以用推挽牛当单端牛了,不过那样的电路又复杂了。既然你都问出这样的问题了,那样的电路就更难理解了。所以目前就简单地认为是不可以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芯拆一下也不难,改顺插留气隙要求不高可以用,一P成B,一P还是P

一般成品的推挽牛拆了改单端也太可惜了。而且即使要拆了重插铁芯,初级也不能只用半边,因为这样做往往阻抗太低,也浪费了一半的线圈。

推挽牛只用半边,阻抗只有标称值的1/4,即原来是ZPP=8K的,用半边只有2K。电感量也大约缩减到1/4,这样的接法很难得到满意的低音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对于要做到没缝隙个人觉得很难,所以自制大神说的也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吧!再次感谢。手里有飞虹40这个估计是推挽的机器,声音很不好,年纪太大了,想改个单端看看是不是有改善,又不想换牛,有空先试吧!

楼主:
我是个纸上谈兵的,还没实践过,再请问下自制大神,你这样做相当于串联了,是不是阻抗不匹配?

网友:
会响,阻抗不匹配,音质不好。

网友:
在没有发生磁饱和的情况下,只用半边也是可以的。但是——但是,输出功率只有推挽的四分之一,并且产生比较严重的二次谐波失真。

有坛友认为阻抗也减少到了四分之一,这是不对的,阻抗没变,推挽的时候就这样。

网友:
阻抗问题要看工作状态,纯甲类是按照半臂阻抗=1/2PP阻抗。甲乙类是按照半臂阻抗=1/4PP阻抗

网友:
我觉得无论是推挽牛还是单端牛,铁芯窗口都是很宝贵的、用寸土寸金来形容也不为过。推挽牛舍去半壁档单端用实属可惜,也不会有好的效果。拆改铁芯插法同样很麻烦。

楼主:
发生磁饱和了没有怎么确定?从声音听出来还是?

楼主:
谢谢各位收获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P,一P为B,另一P为P,上面已经说了,也就是串联用起来,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正用着呢

串联初级,我也是这样用的,铁芯该顺插留气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高频没变化,低频不行。低频衰减所以中高频相对靓丽一些。

是的..说的不错...

网友:
      很久很久以前,我的6P3P甲类推挽坏了一只6P3P,把坏管拔掉剩下一只管子机器照常工作声音稍小。仔细听总觉得声音跟以前不太一样,于是找了个大功率电阻接在坏管的板阴之间把电流调到和另外一臂的好管子基本相等,再听声音基本和以前一样了。
      就这样听了好长时间,直到买回另一只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