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打印机,太阳能控制器,电动扳手,惠普33120a,松下收录机,天龙AVR520BT

楼主(2022-12-03):
SD
01】热敏打印机,打印效果如图,裸机。网口的,能改IP,接网线按驱动就能用,不带电源13元,要电源加5元。

02】太阳能电池板的控制器,连接锂电池的,没有太阳能板没具体测试,在锂电池接口接12V电压指示灯亮,有4、5块,8元一块。

03】大艺电动扳手,没有电池,接电源转,30元。

04】红松电动扳手,没有电池,接电源转,35元。

05】富氢水质笔,好像是测量富氢的,不懂配件,5元。

06】惠普33120a,信号发生器。屏幕坏了看不到型号,配件,屏幕坏了,品相差,通电按键都有蜂鸣声,旋钮也有声音,380元

07】松下双标RX-5010F。收音机三波段都有台,台很多。磁带仓门弹簧没了,磁带皮带和录放开关需要打理。计数器没有了。115元。

08】松下双标RX-5030。三波段都有台,不接天线中波密密麻麻的电台,短波也不少。支持手机等外部音频输入。磁带有点问题,首先是皮带可能不合适,有点慢,然后录放开关该清理了,会导致磁带不出声或者单声道。顶部切换开关断了,但是还能拨。130元。

09】天龙功放AVR-X520BT家庭影院功放机。变压器被拆走了,借了朋友另一个型号的机子拆下变压器试了试,能通电,接音源也有声音,收音机也能收到电台,接hd电视也能播放,就是接hd的时候声音小,不知道是没调好还是怎么。前面板有磕碰划痕,没有旋钮,音量电位器断了,电位器和选择旋钮和按键都灵敏。380元。

非偏远2公斤内邮费8元。。。着急的先别喊,我处口罩尚未完全解封,快递不太及时,三天两天的吧。

01】热敏打印机
01】热敏打印机 (1).jpg 01】热敏打印机 (2).jpg 01】热敏打印机 (3).jpg

02】太阳能电池板的控制器
02】太阳能控制器 (1).jpg 02】太阳能控制器 (2).jpg 02】太阳能控制器 (3).jpg

03】大艺电动扳手
03】大艺扳手 (1).jpg 03】大艺扳手 (2).jpg 03】大艺扳手 (3).jpg 03】大艺扳手 (4).jpg

04】红松电动扳手
04】红松扳手 (1).jpg 04】红松扳手 (2).jpg 04】红松扳手 (3).jpg 04】红松扳手 (4).jpg

05】富氢
05】水质笔 (1).jpg 05】水质笔 (2).jpg 05】水质笔 (3).jpg

06】惠普33120a
06】惠普 (1).jpg 06】惠普 (2).jpg 06】惠普 (3).jpg 06】惠普 (4).jpg 06】惠普 (5).jpg 06】惠普 (6).jpg 06】惠普 (7).jpg

07】松下双标RX-5010F
07】松下5010 (1).jpg 07】松下5010 (2).jpg 07】松下5010 (3).jpg 07】松下5010 (4).jpg 07】松下5010 (5).jpg

08】松下双标RX-5030
08】松下5030 (1).jpg 08】松下5030 (2).jpg 08】松下5030 (3).jpg 08】松下5030 (4).jpg 08】松下5030 (5).jpg

09】天龙功放AVR-X520BT家庭影院功放机
09】天龙 (1).jpg 09】天龙 (2).jpg 09】天龙 (3).jpg 09】天龙 (4).jpg 09】天龙 (5).jpg

网友A:
01】热敏打印机,要了,带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热敏打印机,要了,带电源

好的,私信或者微信15689520770

网友:
楼主回复一下站短

网友B:
02】太阳能电池板的控制器,连接锂电池的,没有太阳能板没具体测试,在锂电池接口接12V电压指示灯亮,有4、5块,8元一块。
这个我打包要了, 广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02】太阳能电池板的控制器,连接锂电池的,没有太阳能板没具体测试,在锂电池接口接12V电压指示灯亮,有4、 ...

微信或私信,我看看还有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信或私信,我看看还有几个

私信给我就行了。

网友C:
30的电动扳手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的电动扳手要了

确认,私信或微信

网友:
大艺要了

网友D:
03】大艺电动扳手,没有电池,接电源转,30元。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03】大艺电动扳手,没有电池,接电源转,30元。要了

大艺已出,红松要的话也是30元。

还有一个通电灯亮不转的大艺,要的话便宜给您。

网友:
头壳晃动大不大,20能不能到江苏。

补充内容 (2022-12-4 02:25):
还有一个通电灯亮不转的大艺,要的话便宜给您。

网友E:
01】热敏打印机,打印效果如图,裸机。网口的,能改IP,接网线按驱动就能用,不带电源13元,要电源加5元。

02】太阳能电池板的控制器,连接锂电池的,没有太阳能板没具体测试,在锂电池接口接12V电压指示灯亮,有4、5块,8元一块。

还在的话,打包全要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01】热敏打印机,打印效果如图,裸机。网口的,能改IP,接网线按驱动就能用,不带电源13元,要电源加5元。
...

01已出。
02尚未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