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节做的一个短波再生机

楼主(2022-12-03):
记得是用的BD6CR提供的电路。装在一个金属圆盒子里,用电位器、插座来做骨架,搭焊完成。

楼主:
原图中用的是可变电容,制作中改成了变容二极管(两个电位器一个粗调、一个精调)。

网友A:
和普通收音机比较,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普通收音机比较,效果如何?

强台效果很好,弱台需要仔细调整再生点。如果调得合适,能收到业余无线电的CW通联。

网友:
高创意,元件布局再整齐点,喜欢看搭棚

网友B:
最近在玩直流电子管单管短波再生机,挺有意思的,用比较小的可变电容时,其实并不难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玩直流电子管单管短波再生机,挺有意思的,用比较小的可变电容时,其实并不难调整

我在等电子管插座发货,十几天前买的,因为疫情一直没发货。

等到货了,也要试试做电子管收音机。到时候还向您请教。

网友C:
不错不错, 我也是2020年疫情时封在家里DIY了这个。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cb.playlsit.page.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 我也是2020年疫情时封在家里DIY了这个。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xOTQ0OD ...

也是因为BD6CR在当时发的这个电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因为BD6CR在当时发的这个电路吗?

对!就是他带回的那本书上的。

网友:
再生部分很有参考价值,值得借鉴。

网友:
再生部分很有研究价值,有时间在弄看

网友D(2025-03-06):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玩直流电子管单管短波再生机,挺有意思的,用比较小的可变电容时,其实并不难调整

电子管短波再生机,太难搞了,有一台机器,断断续续调整了3年,里面焊成了乱七八糟,灵敏度贼高。但是做另一台电容调整再生的,几乎一个台没有。要么小脚,要么每台

网友:
再生部分很有捣鼓价值,有时间也弄弄看

网友:
这个电路我也做过,接收效果很好,CW,SSB,AM都可以收到,但频率稳定性比WBR差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短波再生机,太难搞了,有一台机器,断断续续调整了3年,里面焊成了乱七八糟,灵敏度贼高。但是做 ...

短波机电容调再生,最好是使用大直径的旋钮或者缓动旋钮,否则很容易出现你说的情况,如果还能加上灯丝电压调节(直热管)和帘栅极电压调节,那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波机电容调再生,最好是使用大直径的旋钮或者缓动旋钮,否则很容易出现你说的情况,如果还能加上灯丝电 ...

感谢指点。我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