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1下内存越用越少原因找到

楼主(2022-12-03):
自从装了win11,就有个奇怪的现象,我本本16G内存,扣除显卡2G,还剩约14G,每次刚重启后,都能剩10G,用2-3天后就开始变少,一星期后,只剩3G

win11本身内存管理应该没问题,一直没找到原因

有一天,启动阿里旺旺客户端(pc机上用的), 提示版本太低不让登, 于是就卸载了

软件虽然卸载了,但阿里的服务并没卸载,网上说是个木马功能,监视用户的使用习惯,估计是获取用户的网页浏览内容吧,显然是个流氓,于是卸载掉了

然后无意发现内存的问题竟然消失了,使用多天,剩余内存一直保持9-10G

阿里的服务名叫“Alibaba PC Safe Service”, 程序是AlibabaProtect.exe, 打着安全的旗号,做着木马的勾当,实则流氓软件,真下流

网友A:
》》》就是一旦硬件里植入木马,譬如CPU内部有程序,掌握了源代码也没用
我是不大相信的,除非你的cpu微码里面还集成了一套网络系统,包括tcp/ip协议、物理网卡驱动等。否则CPU还是要调用外层OS的物理网卡驱动和TCPIP层传数据出去。这等于OS里面还要加装一套类似intel ME这套驱动的东西

网友:
国内的这几家所谓的互联网公司,没一个是好东西,都是一腚的屎起家的。

NB吹的山响,真正能拿的出去的东西,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Win7 64,可以禁用,但无法停止,重新启动机器后又启动了。TMD!

1、开始菜单的搜索框,输入“服务”(以管理员方式运行),找到Alibaba PC Safe Service,点属性,然后启动类型设置为手动,再把恢复那里全部改成无操作。
2、命令提示符(以管理员方式运行),键入 sc delete AlibabaProtect,回车就OK了,这时你会发现服务仍然在运行,而且文件夹仍然无法删除,这时关机重启就行了。
3、开机后,服务里没有Alibaba PC Safe Service,任务管理器也没有AlibabaProtect.exe进程,再删除C:\Program Files (x86)\AlibabaProtect目录。

网友B:
我是Win7 64,可以禁用,但无法停止,重新启动机器后又启动了。TMD!

网友C:
引用 楼主:
1、开始菜单的搜索框,输入“服务”(以管理员方式运行),找到Alibaba PC Safe Service,点属性,然后启动 ...

我是进 PE 以后,直接删除了整个 C:\Program Files (x86)\AlibabaProtect\ 目录,
最后再用同名只读文件占位,确保其他进程根本没法创建这个目录。

从此世界安静了。Win10, x64

网友:
这个保存下 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开始菜单的搜索框,输入“服务”(以管理员方式运行),找到Alibaba PC Safe Service,点属性,然后启动 ...

按你说的方法删除不了这个该死的服务,重启电脑后又出现了。
我是按4楼的方法处理的,但重启电脑后,虽然这个服务还在,但已经是未启动状态,然后再“sc delete AlibabaProtect”就删除了。
刚才仔细看了你的帖子,你说的是关机,而我是重启,可能这点不同。
谢谢以上各位!”

网友:
记号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都是搜集用户大数据

网友D:
我直接把Alibaba PC Safe Service禁用了,再重启检查,这可恶的鼹鼠就不见了。

网友:
我还是用windows7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直接把Alibaba PC Safe Service禁用了,再重启检查,这可恶的鼹鼠就不见了。

请教下是在哪里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说的方法删除不了这个该死的服务,重启电脑后又出现了。
我是按4楼的方法处理的,但重启电脑后, ...

是重启,win7没试过操作,应该差不多,或许有点小区别

网友:
AlibabaProtect.exe还有QQProtect.exe,都是老马家的,马云和马化腾,反正不管你开了电脑后要不要用它们两公司的产品服务,它们这两个一开机就运行了,白白占用算力资源,只要你每天打开电脑,它就产生不少没产生价值的碳排放,可惜人大有几个懂这些的人愿意站出来发声,广告上吹得很好,数字造福人类

网友A:
国外软件也一样,
假如你装了mulsim12这个版本,你去看一下它在系统服务里面增加了多少个服务,并且默认是自动的。
实际上都把他们改手动了,运行ms12完全没有问题。运行ms12时这些服务也不用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外软件也一样,
假如你装了mulsim12这个版本,你去看一下它在系统服务里面增加了多少个服务,并且默认是 ...

这些服务不是流氓软件,是NI扩展功能用,可以很方便停止运行,禁掉,甚至删除,而阿里这个,常规方法是禁不掉的

网友:
留存,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是在哪里禁用?

开始菜单-->管理工具-->服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服务不是流氓软件,是NI扩展功能用,可以很方便停止运行,禁掉,甚至删除,而阿里这个,常规方法是 ...

流氓各有各的定义

1.不需要的功能帮你装上,后台帮你运行起来,算不算流氓
很多国产软件,安装时隐藏着选项被自动安装其他东西,但他们的确在控制面板也提供了卸载选项,也能卸载的一干二净的,但这些软件如果是国产的,仍旧叫流氓软件。只因为小白用户不知道去哪里找到他们并卸载,就被扣上流氓软件?
而外国例如Mulsim12这种,自动启动了这么多服务,小白用户也是不知道怎样停他们,对标国产软件待遇,算不算也归入这一类?

2.真正的流氓是那些没法禁用,卸不掉的,甚至也看不到。

而aliprotect至少是可以完整卸载的,只是不能禁用停止,这算第1.5类流氓软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流氓各有各的定义

1.不需要的功能帮你装上,后台帮你运行起来,算不算流氓

其实吧,我们就压根没掌握核心技术,

Windows是闭源的,分析内核难度很大,这个能理解。Linux倒是开源的,安卓也是,我看也没几个人能看懂那个源代码。
掌握可内核源代码,就掌握了一切,不管他什么软件,从外面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干了啥,咋干的,都统统现形。

这里有个问题我没说:就是一旦硬件里植入木马,譬如CPU内部有程序,掌握了源代码也没用。

跨界打击,层大一级压死人。

网友:
已经按楼主3楼介绍的方法做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旦硬件里植入木马,譬如CPU内部有程序,掌握了源代码也没用
我是不大相信的,除非你的cpu微码 ...

不是的,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服务器里面他有一套系统,主要用途是远程对服务器进行管理,各个厂家叫法不一样,譬如BMC,HDM,DRAC,IPMI等等吧,多种称呼。

这个东西是个硬件,对外是一个网口。直接可以通过网络登陆获取里面机器的屏幕显示,也可以模拟键盘鼠标的输入。
机器只要通电,不管开没开机这个系统都是运行的。(服务器主要用这个机制来远程开关,还可以通过这个东西给服务器装操作系统,我们一般都这么干的,因为可以批量操作,很快的)

硬件芯片一般是一个叫做AST2000之类的型号,他还有很多功能,譬如获取系统温度,风扇转速,RAID等等各种参数。基本做到了对硬件的底层全监控。

自身就是一个精简版的LINUX系统。你说的哪些调用,根本不需要从你的操作系统里取的,自成系统。

当然了他获取到信息要发送出去,还是要通过网络,理论上你监控网络报文肯定能发现。但是事实上不太可能。譬如WINDOES系统,自身后台很多程序,你就是鼠标一动不动,后台也会到网络上收发很多东西,如果装了LZ说的流氓软件就更多了。
你根本不太可能从这些包里分辨出来那个是他发送的。何况他还可以夹杂在正常的报文内部发送。

这种问题根本就无法预防,所以我说,我们根本就没掌握核心技术。

网友:
WIN11专业版干不了这个流氓

网友:
阿里旺旺那是内存泄漏,程序有BUG而已。。。如果它要监控用户习惯,也不会不断吃内存的,就是程序没写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进 PE 以后,直接删除了整个 C:\Program Files (x86)\AlibabaProtect\ 目录,
最后再用同名只读文件 ...

这招学会 了,谢谢指导,现在的电脑配置不管多高,还是会卡。

网友:
阿里旺旺客户端,名副其实的偷电脑内存的大盗贼!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其实吧,我们就压根没掌握核心技术,

Windows是闭源的,分析内核难度很大,这个能理解。Linux倒是开源 ...

请教:可内核源代码是哪种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氓各有各的定义

1.不需要的功能帮你装上,后台帮你运行起来,算不算流氓

这个服务就是没法禁用的(在services.msc里),旺旺卸载掉,但该服务跟随并不会跟随卸载,之所以我能卸载是用了非常手段,按你的逻辑,那些病毒一点都不流氓,因为可以被杀毒软件清除!

真正的非流氓软件,要么跟随软件卸载而自动卸载,要么可以在程序里删除,或者可以在services.msc里禁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教:可内核源代码是哪种源代码?

源代码,就是用C语言写 的那些语句。当然其他语言写的也是源代码。但操作系统内核一水的C语言,极少量汇编。这里就单指内核的源代码。

WINDOWS是闭源的,源代码看不到。Linux还有其他一些系统是开源的,源代码可以随便看,任何人都可以看,只要能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源代码,就是用C语言写 的那些语句。当然其他语言写的也是源代码。但操作系统内核一水的C语言,极少量汇 ...

感谢不吝赐教

Windows是闭源的,分析内核难度很大,这个能理解。Linux倒是开源的,安卓也是,我看也没几个人能看懂那个源代码。
掌握可内核源代码,就掌握了一切,不管他什么软件,从外面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干了啥,咋干的,都统统现形。

21楼你这段话中的掌握可内核源代码

可内核源代码,我请教的是这六个字,不知可否赐教,谢谢。

网友:
"
掌握可内核源代码
"

你这看的太细了,错别字。

掌握了内核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