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吋特丽珑显示器几天前开始每次开机初期有多次聚焦响声和画面闪动一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12-04):
显示器有八年了,以前用得少,现在开机时间一万小时出头,以前没有这种情况,几天前把待机差不多十天的电脑唤醒,唤醒时有消磁动作,开机时还算清晰,一会儿后显示器字体逐渐模糊,模糊加重到一定程度就“咔”的一声,显示马上又清晰,如此重复几次,等机器热了后,这种情况就消失了。

补充内容 (2022-12-5 01:09):
通过反复开机观察,搜索了几个显示器开机慢的原因所在,将问题缩小到高压包高压上升缓慢这一点上。待机唤醒时图像的出现是比较迅速的;但是图像一会清晰一会模糊,伴随“咔”声和图像变形,说明冷机时高压输出不稳定

补充内容 (2022-12-5 01:29):
待机唤醒高压不稳定有放电,冷机开机高压上升缓慢但不放电,大概能归结到整机老化。机器到手原包装,一切毫无破损和重新包装痕迹,内部全新,估计是库存年久,1万小时出头就这样了,就是不知道显像管是否老化

补充内容 (2022-12-5 16:29):
最后的补充:原来是低温保护。今天用3小时把室温从11摄氏度加热到20摄氏度,开机就快了起来。谢谢您的关注!

楼主:
这机器难道有自动聚焦并且自动聚焦原件受潮了还是冷了?以前冷天也没有这种情况,这段时间空气还挺干燥的。
难道真是什么原件受潮漏电?我分析的,特定原件受潮了,受热使电阻发生变化,然后放电伴随屏幕抖动一下,就突然清晰,然后又重复……

网友A:
这种情况毛病多发生在显像管插座上,更换插座可治;还有就是行输出的聚焦电极绝缘下降所致。供参考。

网友B:
可能屋里气温太低,导致显像管聚焦极毛刺和其它电极变形放电,热机后消失,基本上没救,用电击有时能烧掉污物,也可能直接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毛病多发生在显像管插座上,更换插座可治;还有就是行输出的聚焦电极绝缘下降所致。供参考。

昨夜4点关机,断了所有的电,今天中午12点通电开机,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亮,但消磁动作直到几分钟后才出现,然后开电脑主机,一切正常,已经过去一个小时,没有再出现字迹模糊屏幕抖动并伴随“咔”声的现象了。
看来是因为待机让设备在唤醒后出现了动作紊乱。显示器可能是通电-整体预热-消磁动作-出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屋里气温太低,导致显像管聚焦极毛刺和其它电极变形放电,热机后消失,基本上没救,用电击有时能烧掉污 ...

昨夜4点关机,断了所有的电,今天中午12点通电开机,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亮,但消磁动作直到几分钟后才出现,然后开电脑主机,一切正常,已经过去一个小时,没有再出现字迹模糊屏幕抖动并伴随“咔”声的现象了。
看来是因为待机让设备在唤醒后出现了动作紊乱。显示器可能是通电-整体预热-消磁动作-出画面

网友C:
机器有焊点虚焊了,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一下,补焊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有焊点虚焊了,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一下,补焊呗

虚焊的可能性不大,开关机板子温度差别不大,虚焊的表象不会太有规律的吧。

楼主:
电脑又完全断电关闭了几小时,再观察开机过程和现象
插板通电——主机开关接通——开显示器电源(电源指示灯亮)——8分钟内显示器指示灯有节奏地闪动,闪动间隔大约2秒——屏幕“怵”地一声(电子枪工作)——随即是“嘭”一声消磁动作——屏幕中部显示RGB三色块——主机开机——随即显示windows登陆页面——登陆windows——以后一切正常
与以前正常状态开机的唯一不同点,是开显示器电源——电子枪工作和消磁动作时间间隔时间的区别,以前间隔都是2秒,现在8分钟。
等待高手解惑

补充内容 (2022-12-5 17:13):
已经搞清楚了,见主楼补充最后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