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师谁有甲乙类电路图

楼主(2022-12-04):
大功率甲乙类电路图

网友:
所谓“甲乙类”只是对放大器的偏置状态的分类中的一种,与放大器电路本身并无直接关系。电路可甲可乙亦可丙、丁... ... ...

网友A:
大功率是多大,100瓦,500瓦,100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是多大,100瓦,500瓦,1000瓦

500w的。…………

网友A:
负载8欧,功率500瓦,直流供电电压要达到90伏以上,难度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8欧,功率500瓦,直流供电电压要达到90伏以上,难度很大的

是双声道500瓦,还是单声道500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双声道500瓦,还是单声道500瓦。

如果双声道500瓦4欧,那业余还好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双声道500瓦4欧,那业余还好做点

可以啊

网友:
300W+3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