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ICD3 烧写器

楼主(2022-12-04):
ICD3Err0045: You must connect to a target device to use MPLAB ICD3.
ICD3Err0045: 您必须连接到目标设备才能使用 MPLAB ICD3

ICD3Err0035: Failed to get Device ID. If you experience persistent problems communicating, the  ICD3 test interface can be used to help diagnose the problem.
ICD3Err0035: 无法获取设备ID。如果您遇到持续存在的通信问题,ICD3测试接口可用于帮助诊断问题

通过6芯电缆线连AC164113

Test interface PGC clock line write succeeded
测试接口PGC时钟线写入成功

Test interface PGD data line write succeeded
测试接口PGD数据线写入成功

Test interface PGC clock line read succeeded
测试接口PGC时钟线读取成功

Test interface PGD data line read succeeded
测试接口PGD数据线读取成功

Test interface LVP control line test succeeded
测试接口LVP控制线测试成功

Test interface MCLR level test succeeded
测试接口MCLR水平(拉低电压?)测试成功

测试通过,就是不能烧写

楼主:
一般,叠层陶瓷电容耐压应为标称耐压的3~5倍
测试C38端电压1.5V,正常应为9~13V,拆下C38测耐压约120V,容量约9uF,测D10正常,测C36容量约1.3uF,耐压约13.5V,好像不正常,更换,在线测场效应对管Q10(IRF5852)正常,测U32的4pin,PWM脉冲正,测6pin(VEXT)未见异常,重新上电, VPP电压还是1.5V

网友A:
假如R75开路了,电压就上不来了。你要全面测参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R75开路了,电压就上不来了。你要全面测参数呀!

谢谢关注!
测试了,正常

补充:K2(AQY212GS)损坏已更换,但不是问题的关健
说结果,问题最终解决了,是开发环境版本不兼容

楼主:
曾经从 MPLAB IDE 开发环境转移到 MPLAB X IDE 开发环境,MPLAB driver switcher 是互转软件,转换到高版本后要对烧写器固件升级,转回 MPLAB IDE 开发环境后虽然可以找到烧写器,因兼容性问题烧写电压(9~13V)未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