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玩SI4732 DSP收音机芯片

楼主(2022-12-04):
2021年1月份就设计好板了,但一直没有做软件设计,一直闲置在那。这次本来准备设计新买的KT0937芯片电路板,被老婆一顿说道,没办法还是先把存货消耗了再做新的。这个si4732是当时某宝2.5元买的,看样子应该是拆机翻新货,同一个条带里的芯片批号不一样。仔细阅读si4732的编程文档,软件操作还是比较繁琐的,各种命令很多,边看边做经过3~5天的编程调试基本功能全部实现了。现在将心得总结下:
1.使用stm32单片机实现,没有使用网上的arduino库,自己重新C语言敲出来的。
2.没有使用网上绝大部分人使用的I2C接口,而是使用的3Wire接口,速度比I2C快多了,可以到2.5MHz,实测应该不止。
3.SSB已经拿到破解文件,也知道怎么加载,但具体怎么调用SSB命令还不知道。有知晓的坛友也请告知。
4.RDS国内支持的电台很少,故没有实现。
5.这块芯片比我之前做的AKC6955灵敏度要高很多,一根细导线做天线既可以收到所有的FM电台,6955要加很长的天线才可以,对比明显。搜台速度是瞬间出的,不像6955一点一点的跳的。
6.缺点是本身不带功放,勉强可以带动耳机。
7.电路板设计方面用D类功放是败笔!我用示波器测了一下功放芯片8403的开关频率在240KHz左右,对低频和中波感染肯定很严重,后面找个壳子装装看,看看能否优化干扰。因为设计电路时没有仔细阅读芯片文档,4732的接口配置硬件要额外接个地。天线口距离耳机口太近,有点不方便。

楼主:
补图,手机发帖多张图片只显示一张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图,手机发帖多张图片只显示一张

再试一次看看

网友A:
103.7是什么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3.7是什么电台?

上海的 LoveRadio(流行音乐)

网友B:
现在片子老贵了,立创都没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片子老贵了,立创都没货

淘宝上有,零卖18元,太贵了。

网友:
STM32 Arduino移植应该还是很完善,stm32duino

楼主:
补充原理图

网友C:
芯科有个文档专说si4735 ssb/NBFM命令的,4732能不能用就不知道

网友D:
楼主不A了好几片南通老妖的32位地表最强51单片机吗?为啥不用它??

网友E:
STM32F103比ARDUINO强太多了,同城兄弟顶一下,做的不错
低压耳放芯片可供选择的也很多的,千万不用数字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A了好几片南通老妖的32位地表最强51单片机吗?为啥不用它??

这个是去年初做的板。后面做kt0937的时候用32位5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科有个文档专说si4735 ssb/NBFM命令的,4732能不能用就不知道

嗯嗯,看到了,4732和4735除了封装,其他都是一样的。ssb的用法已经找到了。GitHub里面的si4735 arduino库文档有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32F103比ARDUINO强太多了,同城兄弟顶一下,做的不错
低压耳放芯片可供选择的也很多的,千万 ...

嗯嗯,谢谢帮顶!当时没有仔细看,现在调试了才发现问题,后面用AB类和D类可切换的功放芯片,调频用D类,其他用AB类,用单片机切换。我找到一颗CS8575,大家有什么推荐的吗?

网友:
同城帮顶,没时间折腾,手里有几片好像, 可能找不到了

网友:
你们怎么老喜欢用这个OLED屏,太小了。大屏的OLED 又贵得很。

楼主:
嗯,用小屏是历史原因,手上还有不少。我现在正在做的KT0937用的是3.5寸的TFT,当然这款小屏也有接口。其实图片中的板子也兼容大屏的,软件复杂没有做而已。

网友:
只要阿杜奴支持的屏,电子爱好者用的就比较多

网友:
海鲜市场上有个卖35的,估计是囤多了芯片

网友(2023-05-30):
我也买了两片4732,打算也做一个,不过我只熟悉C51,代码也得自己敲了

网友(2023-09-30):
楼主有没有读写时序参考呢?我接的读不到数据。

网友F:
用硬件的i2c能够读写数据了,模拟的i2c还没跑通。

网友G(2024-10-24):
SI4732与0937哪个接收效果和音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SI4732与0937哪个接收效果和音质好?

我的0937早买了一至在那吃灰呢,唉,工作太忙没空搞。

网友:
si4732可以SSB,0937没有。

网友H(2025-03-16):
道友,做好了吗?有销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道友,做好了吗?有销售吗?

层主看看SI4732卖什么价 ,这还是去年买的,宝上也有便宜的,试过也能用,可只敢自己玩玩,销售那是找不自在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用硬件的i2c能够读写数据了,模拟的i2c还没跑通。

现在通了吗

网友:
我以为去年开始芯片价格就跳水了。。。没想到还那么坚挺

网友J(2025-04-17):
引用 楼主:
嗯嗯,看到了,4732和4735除了封装,其他都是一样的。ssb的用法已经找到了。GitHub里面的si4735 arduino ...

这个芯片看他的灵敏度可比晶体管的收音机好太多了

建议楼主赶紧开发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个芯片看他的灵敏度可比晶体管的收音机好太多了

建议楼主赶紧开发

灵敏度一般吧,在我家fm与6686对比,还是6686强

网友:
引用 网友I:
灵敏度一般吧,在我家fm与6686对比,还是6686强

看了相关资料,SI4732灵敏很高,至于6686嘿嘿我还没有研究,谢谢提醒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灵敏度一般吧,在我家fm与6686对比,还是6686强

德生很多机型应该用的都是SI4735,性能和Si4732一样的。灵敏度不说,选择性和6686比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德生很多机型应该用的都是SI4735,性能和Si4732一样的。灵敏度不说,选择性和6686比差多了

6686又有样缺点,劲发热,手摸都烫手的,起码60度以上。爱与恨

网友F:
引用 网友I:
现在通了吗

用模拟的i2c完全跑通了,硬件的i2c有缺陷,跑ssb数据量太多,总线返回参数出错,模拟i2c跑ssb参数200K速率用时大概3秒钟。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用模拟的i2c完全跑通了,硬件的i2c有缺陷,跑ssb数据量太多,总线返回参数出错,模拟i2c跑ssb参数200K速 ...

不一定是缺陷,是不是硬件速率太高了?
用的什么MCU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K:
不一定是缺陷,是不是硬件速率太高了?
用的什么MCU啊?

用的GPCV6248,行车记录仪用的主控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用的GPCV6248,行车记录仪用的主控

能USB直接烧录,很方便。

网友F:
引用 网友K:
能USB直接烧录,很方便。

你用过GPCV6248?usb烧录比串口下载速度快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用过GPCV6248?usb烧录比串口下载速度快多了

我在用小华的32位MCU,其IIC速率都是可以配置的。

网友:
看到原来论坛有个高手搞这个,现在见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