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拾音孔怎么连接手机耳机输出?

楼主(2022-12-04):
反复查论坛,关于电子管收音机拾音孔怎么与手机耳机输出连接?好像没个定论方案。尤其是手机耳机输出是双声道,如何并成单声道输入到拾音端口的连接还是一头雾水。打算这样接不知如何?请予指教:

手机耳机输出转接拾音

手机耳机输出转接拾音

网友:
要求不高,两声道接1K电阻以后并联直接怼。
要求高就加信号牛,其实听个响真无所谓,倒是电子管收音机输入阻抗高对于手机等音源是个好事

楼主:
请各位矿友赐教

网友:
可能不用这么麻烦。

我是 L R两个声道各串进去一个电阻(1-10几k)。然后接一起输入进去。没发现啥问题,是否合理也不知。

手机输出的信号幅值远大于拾音孔的值,因此中间衰减大些不要紧。照20-50mV估算差不多。

网友:
我是直接用转换线连接的
电子管收音机的频率范围就那么宽,不会听出什么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严重不匹配

结果就是音轻

如果搞个变压器,将耳机线的L\R双极直接并接连到初级吗?会不会烧手机耳机输出?

楼主:
谢谢各位矿友指教,我把几种都试一下,比较一下效果

网友B:
左右声道各串一个10-22K的电阻,然后并联起来接电子管收音机的拾音孔就行了。不必麻烦,有蓝牙是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右声道各串一个10-22K的电阻,然后并联起来接电子管收音机的拾音孔就行了。不必麻烦,有蓝牙是最好。

方法简单实用......

网友:
买一个蓝牙带MP3插卡播放器模块,加在电子管收音机拾音插口上。音源也有了,手机也可通过蓝牙播放音乐了。我就是这样的,没见声音小的问题。实在嫌声音小只有加一个前级放大器了。

网友:
如果是功率匹配,则需要输出阻抗,与负载阻抗接近或相等,只有这样,负载才能得到最大功率。
楼主的问题是输入阻抗,并不存在功率问题。只要输入信号幅度,或者说输入电压信号足够高,且信号完整,就可以满足使用要求。具体到手机,输出强度,完全可以满足,直接进入正常工作中的电子管栅极的要求。
当然,对于手机输出端来说,相当于空载。

网友:
手机的耳机输出阻抗低,一般不超过几十欧,而胆机的输入电位器数十K至千K,简直就是大马拉小车,串个1~20K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不过手机的输出本是接耳机的,内部已经经过了一个功放,再接继一个胆功放,失真肯定大,而且没必要,最好是买那种不带耳机或音箱驱动的蓝牙音频版

网友:
手机设置,点击“无障碍”,选择“单声道”,十秒钟,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