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老师们用过或者接触过掌控板吗?

楼主(2022-12-04):
有老师们用过或者接触过掌控板吗?

这个简单不。看了下这个造型,好像还需要很多外部模块。

有没有用同一种软件可以适用的硬件或者说这玩意有替代品不。。

谢谢

网友:
这是个esp32其实

楼主:
是吗?这东西卖100度呢,esp32的板子可就便宜多了 才20来块。。。。。

请教下esp的板子可以直接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吗?这东西卖100度呢,esp32的板子可就便宜多了 才20来块。。。。。

确实100多,我有一块,还不错,这板子主要目的是给小孩配合mind+进行图形化编程,对于0基础的人图形化编程还是很不错的,有屏幕光线传感器,三轴加速度,RGB,麦克风,wifi蓝牙。。人家拼起来当然卖的贵,可以看看板子说明书进行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100多,我有一块,还不错,这板子主要目的是给小孩配合mind+进行图形化编程,对于0基础的人图形化编 ...

一套100多也还行,就是想弄来哄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