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啥嘴大的钳子?

楼主(2022-12-05):
手电钻夹头老打滑,我劲儿小怎么使劲拧也不行。于是用鲤鱼钳夹住+扳手拧,管用,不打滑了。但是鲤鱼钳嘴还是偏小了一点,刚能办成事,大力钳嘴更小点更吃力,手柄端开口还很大。有没有嘴再大一点的钳子,其他地方也可以用,夹别的粗一点的东西?

网友:
你说的那种只有水管钳了

网友:
自行车内胎皮,裹着用手拧一下看看

网友A:
大力钳的手柄那边,内部用锉刀锉几道痕迹出来增加摩擦力,然后反着用,看下是不是够力。

楼主:
换啥夹头?这个夹头是新的也打滑。听说有棘轮夹头,没用过,不清楚怎样。买夹头要花钱,买钳子也要花钱,买个嘴大的钳子可以干别的活儿,也不错。

网友:
买个机滤扳手,大号大力钳

网友:
买六柄麻花钻头,保证不打滑

网友:
或者角磨机把钻头柄打磨掉一部分

网友:
把钻夹头换了,换金属棘轮钻夹头,可以轻松夹紧,我已经换了2把电钻了

以前,我也经常为钻头夹不紧而烦恼。

不过,棘轮钻夹头可能比钳子贵。

网友:
如图手电钻那种夹头不用钳子,用手力就能轻松搞定,阁下用钳子都搞不定,定是夹头有问题,换夹头才是正道。信不信只有实践才能定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力钳的手柄那边,内部用锉刀锉几道痕迹出来增加摩擦力,然后反着用,看下是不是够力。

反着用  ,   这个厉害!

网友:
用水管卡箍自己做一个

网友:
鲤鱼钳开口就比较大了,再大就是水暖工用的“管钳子”开口大,

楼主:
用钳子柄夹,试了试不好用,打滑,钻夹头是子弹头形状,前面细后面粗,会滑走,不好夹。
忽然想起我有小虎钳和平口钳,这个嘴够大,能夹住。试了试还可以,只是钳口是平的,需要施加较大的力夹,不知道钻夹头塑料能不能扛得住,别夹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