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干了点针线活(原创)

楼主(2022-12-05):
      年纪大了眼花手抖,修理活基本上不接了,现在以经销遥控器为主。小店的遥控器算是比较全的,但遇到一些特殊及杂牌的遥控器还要动动脑子,有的需要做点“针线”活甚至“搭桥”。之前发过这类贴子,今天遇到一个电热水器的遥控器,又干了点针线活。

网友A:
请教下老王:
电视遥控器只能开关,其他操作不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老王:
电视遥控器只能开关,其他操作不灵敏

您测一下其它键有没有发射红外线!如果没有检测仪,可以用手机的拍照功能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老王:
电视遥控器只能开关,其他操作不灵敏

用收音机的AM 波段,把频率调到最低,可以测试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收音机的AM 波段,把频率调到最低,可以测试遥控器。

谢谢老道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测一下其它键有没有发射红外线!如果没有检测仪,可以用手机的拍照功能测一下。

按其他键灯闪,猫上灯也闪,就是电视不动作
要拆下来酒精清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收音机的AM 波段,把频率调到最低,可以测试遥控器。

红外线发射管损坏的它测不出来,只能收到发射器的频率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测一下其它键有没有发射红外线!如果没有检测仪,可以用手机的拍照功能测一下。

现在有些手机的摄像头已不可见红外线。

网友: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从报废的遥控器上剪一个相同形状且能用的按键换上就行了。剪的时候多带一点边框,这样就不会溜出来。

网友:
还有一种碳膜的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其他键灯闪,猫上灯也闪,就是电视不动作
要拆下来酒精清洗?

用洗洁精和温水洗干净试试,如果不行了就只用用其他办法处理到位。用酒精清洗只能越洗越差,那一层导电会在酒精作用下加快老化。
用那种铜丝网带不干胶的铜带修复,效果很好,几年都没有问题。
灯闪不动作,大部分就是红外发射管老化。有时候还是接受窗甚至是电脑板的问题了,我家一台海尔空调今年夏季就遇到问题,高兴就应答一声“滴”动作,不高兴就不应答,最后检查电脑板故障,换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老王:
电视遥控器只能开关,其他操作不灵敏

用粗纸,打印纸也行,去打磨打印电路,就是导电橡胶压那块黑色电路,大多是它上面有层氧化膜接触不良,我都是用细砂纸,稍微磨一下就行

网友:
处理导电橡胶也能见效,就是不好操作而且不持久

网友:
这种铜的我没搞过

网友C:
我是用铝箔粘在导电橡胶上,挺管用的。

网友:
我习惯用带胶的铝箔解决问题。(热水器排烟管接口封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遥控器厂家为何偏爱PCB沉金+导电橡胶。按说沉金要比不沉金贵不少,换成微动开关或者锅仔片,总成本也 ...

  有的网络电视盒子的遥控器就用上了锅仔片。这种用久了也有接触不良的,但拆开擦一下又可以用了。日后的电视机遥控器可能会做成蓝牙带触摸屏的,现在只用到蓝牙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遥控器厂家为何偏爱PCB沉金+导电橡胶。按说沉金要比不沉金贵不少,换成微动开关或者锅仔片,总成本也 ...

轻触开关贵得多啊,我就是做这个的,知道成本。PCB沉金就是个顺便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铝箔粘在导电橡胶上,挺管用的。

我贴过,用不多久就有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动开关批量的花一个两三钱差不多吧,一个遥控器按30个按键算还不到一块钱。

PCB沉金大批量我不知 ...

用它查物料规格还可以,用它算成本,能吓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动开关批量的花一个两三钱差不多吧,一个遥控器按30个按键算还不到一块钱。

PCB沉金大批量我不知 ...

不能看几分钱的柜台货啊,那东西比导电橡胶还不靠谱,不防尘不防水,很容易就INT了。
我不能吹牛,也不能做广告,但是我们的防水硅胶按键,寿命三百万次,价格三毛多钱,按钮是硅胶的,弹片是进口磷铜覆银或者不锈钢覆银,多用在三防产品上面,目前智能灯控(墙上开关)都在用,反向非常正面啊,但是一般的产品是接受不了我们的价格,觉得太贵。而且没有哪个收音机、电视机、音响等厂商会觉得消费者使用时需要按钮寿命三百万次。
所以最终选择什么用料还是因为使用环境、产品设计意图和消费者接受程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说说两种方案成本能差多少,稍微详细点,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

板面沉金加导电橡胶目前就耐候性和性价比上,用在遥控器这种产品上是最合适的。金的稳定性好,不易氧化,导电橡胶加工容易,碳膜不脱落、不氧化,耐酸碱,对电阻值要求不严格的地方非常合适。您看汽车玻璃升降开关,多数是使用导电橡胶加板面沉金的方式,除了成本,最终就是看上他们的耐候性。
家用遥控器,我看就广电机顶盒的不惜工本,除了用硅胶做按钮,还用了板面沉金,再加上一个覆膜锅仔片,用个七八年是没有问题的。当遥控器不再灵敏时,无水酒精浸泡后风干,又恢复如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说说两种方案成本能差多少,稍微详细点,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

私发了一个链接给您,看看汽车玻璃升降开关的构造,因为是引用外链,汽车某家的,怕被认为是广告,所以私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几分钱的微动开关/锅仔片使用效果远不如导电橡胶按键,质量好的微动开关/锅仔片又要贵很多。 ...

没法比较的太师
轻触开关的阻抗是毫欧级别,导电橡胶的接触阻抗很高,精密电子不会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几分钱的微动开关/锅仔片使用效果远不如导电橡胶按键,质量好的微动开关/锅仔片又要贵很多。 ...

我只能说,几分钱的那种轻触开关,是开放状态的,空气中的水份、微尘、酸碱盐分都能进入,接触点和弹片镀银,银的活性很高,极易氧化或者夹有异物导致失效,用在普通电器上面无所谓,精密场合会尽量避免。
分不清使用场合的,还是会采用结构简单但是耐候性、可靠性有保障的结构。
对导通信号有要求的精密电子产品,一般会使用更高质量的轻触开关,比如键鼠开关对寿命的要求、力度的要求、一致性的要求等;数字电路中对接触阻抗、耐电压值、绝缘值等的要求;对产品耐候性还有一个盐雾测试,这个您也可以了解一下,以及一些我没举例子的产品中的特例等……
设计目的不同对元件选型有很大针对性,不能单就某一个方面来比较,我也没法说清楚,请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了,感谢。不过我的兴趣点不在这里。我真正感兴趣的是用微动开关/锅仔片做一个和导电橡胶效果相当的 ...

向您学习
这种探究精神真是佩服
导电橡胶综合成本低,可靠性大于开放式的锅仔片或者轻触开关,用在遥控器按键应该是比较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