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汽车无原低音炮家用的问题

楼主(2022-12-05):
汽车无原低音炮能用专业功放推吗?

网友A:
如果是4欧的,完全可以的。2欧双音圈的可以串联再用

网友B:
专业功放得看是多大功率的。功率大了还不得把喇叭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4欧的,完全可以的。2欧双音圈的可以串联再用

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功放得看是多大功率的。功率大了还不得把喇叭烧了。

有保护的

楼主:
专业功放桥接功能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专业功放桥接功能工作原理是什么?

相当于btl电路,2声道合并,2声道比如200w桥接后理论4倍,实际2倍多3倍,到达50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btl电路,2声道合并,2声道比如200w桥接后理论4倍,实际2倍多3倍,到达500w

有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