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这个电机哪有问题

楼主(2022-12-05):
唱机上的交流电机,不转,红白线是电压输入。量阻值470欧,蓝色线接启动电容,测它与红白线不通,坏的吗,哪位有此类电机的图纸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不通不就是坏了吗。

网友:
蓝色线接启动电容,测它与红白线不通,不用问,肯定是坏的,断线了。电机空载用手推一下应能转起来

楼主:
有没有高手能修这个电机?

网友:
街上找修电机的店铺,重绕一下一个简单!不过这是什么唱机?唱机交流电机我看过的都是罩极式的。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有热保护电阻,有没有擦断线的地方

网友:
这电机大致没修理价值,钱少了没人干,钱多了你不认,还是找仪表电机改一下吧

网友:
漆包线拍的不是很清晰,貌似有磕碰

网友:
这种电机的三根线都应该是通的,只是阻值不同罢了,不通就是有断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