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7642简易耳塞式微型收音机制作的寻机器

楼主(2022-12-05):
手头的微型耳塞式收音机(IC7642单片+2只硅管低放,耳机或耳塞收听),早些年2元一个,后来小有机薄膜可调C坏了,
就想到改成一个寻机器比较方便,因为7642作为直放检波--高中频寻迹用,两只低放的部分作音频寻迹用,实际上就是不想焊电路制作专门的寻机器,
因为要电路板、小壳子,不如改制来得简单。
1)把原电路输入端LC回路磁棒线圈的两个焊点直接跨接(连起来)在此点直接焊上一个1000P的小电容,小电容的另一条腿连接高中频探针;
2)在第一个低放管b极处焊上一个10~20uF的电容,电容的另一条腿连接音频探针;
3)在塑料外壳底部,钻3个2mm的通孔:
     一个直接穿线--塑料皮多芯软线,机内焊在电源负极,机外连上鳄鱼夹,寻迹时夹在被测故障机器的地端;
    一个插头上的空心铜管接1000P的小电容的另一条腿,铜管插在机壳2mm孔中,热熔胶固定;
    一个插头上的空心铜管接20uF电容的另一条腿,铜管插在机壳2mm孔中,热熔胶固定;
4)找一根塑料皮单股铜线,线径约1.5mm,长80~100mm,两端去皮,一端插进寻机器的插孔(高中频、或音频插孔);

鳄鱼夹连故障收音机接地处,探针,,,,就不赘述了。
插图等请移步参见下面的帖子。

谁有IC7642简易直放机电路及印版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fromuid=22509

补充内容 (2022-12-5 21:27):
标题错字改不了了,应该是寻迹器

网友A:
做的非常不错,很好。

楼主:
照几张图。

网友B:
嘿嘿,这玩意20多年前我也做了一个,那个小收音机的结构居然和楼主的都差不多。 我没有用引线,直接用了节自行车钢丝磨尖了做探针,固定在小收音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这玩意20多年前我也做了一个,那个小收音机的结构居然和楼主的都差不多。 我没有用引线,直接用了节 ...

谢谢关注,我比您落后了20多年

楼主:
我的几个这种机子都有个毛病,用现在的32+32欧的头戴耳机或耳塞都在高音量档位啸叫;阻抗再高一点的800欧老636耳塞不啸叫但声音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非常不错,很好。

谢谢老虎哥鼓励!

网友(2023-01-09):
不错,这个小玩艺,用在收音机检修上,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快速找到故障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