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两只曙光5Z3P的区别

楼主(2022-12-05):
左5Z3P,右5Z3PA

左5Z3P,右5Z3PA
搞不懂5Z3P为什么要衍生出那么多型号,网上一查有5Z3P、5Z3PA、5Z3PT、5Z3PAT
5Z3PA阳极长度只有5Z3P的三分之二左右
5Z3P阳极是黑色有金属光泽,5Z3PA阳极是暗灰色无光泽
5Z3P结构明显比5Z3PA简单
两者灯丝结构完全不同

网友A:
工作时,哪个温度高?

输出电流,哪个更大?

两个时代不同,左边的比较晚,1992年。

照片拍得有水平!

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时,哪个温度高?

输出电流,哪个更大?

没有测温仪无法量化温度,肉测两个管子都烫得不敢摸,只能快速触碰。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测温仪无法量化温度,肉测两个管子都烫得不敢摸,只能快速触碰。

“肉测”好 ,不知道这玩意儿会不会影响音色,嘿嘿

网友B:
5Z3P就这两个型号,一个3P另一个是3PA,后面的T或J是级别。
它们的应用略有区别,参数没记错的话PA应该要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5Z3P就这两个型号,一个3P另一个是3PA,后面的T或J是级别。
它们的应用略有区别,参数没记错的话PA应该要 ...

网上扒的信息有误

网友:
照片拍的很清晰!

网友:
吊丝的好看

网友:
PA的内阻比P的小

网友:
据说5Z3PA排丝的好

网友:
盘丝的很少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扒的信息有误

还真不是网上扒的。

网友:
非常不错,个人觉得单端用胆整流没问题,推挽就不要用电子管整流一是加大变压器负荷,二是容易坏,我已经用坏了4只5Z4P和三只5AR4了,现在整流管太贵 买不起了

网友:
吊丝PA的好看。
手头只有一只吊丝的,都不舍得用于实际电路中。

网友:
这两种管子都是由南京电子管厂传授出来的技术。后面由曙光厂生产 。5Z3PAT 只有南京和曙光有能力生产。

5Z3P 是典型的仿制美国技术 这种结构是来自我国早期仿制美国80电子管美国5Y3GT 电子管,这种结构最简单 成品率最高。大部分都是这种的。

5Z3PAT 是苏联技术。仿制苏联5U3C  ,同类型整流管没见过美国用这种结构。这种结构耐压高 不易打火。

我国还仿过美国的 5U4G   这种结构的,不过这种的因为成品率低  南京电子管厂只生产了一段时间就没有生产了。

网友:
5Z3PA的整流电流大很多。

楼主:
查手册整流电流都是一样的

网友:
片片拍得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手册整流电流都是一样的

3P是普通版本的,3PA是高可靠版本的,应用参数是一样的,但后者的可靠性要比前者好,你可以看到后者的极限参数高于前者,吊丝的5Z3PA等同于苏联的5U3C

追求胆整流其实没必要了,现在这东西炒的这么贵,收藏几个玩还行,5Z3P、5Z3PA、苏联5U3C我都有收藏,也不舍得用

网友:
        从特性曲线看5Z3P在100mA时压降约22.5V,200mA时压降约38V,5Z3PA在100mA时压降约30V,200mA时压降约45V。5Z3PA内阻比5Z3P大。

网友C:
电子管整流二极管早就送人了,不值得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整流二极管早就送人了,不值得留。

现在这东西贵的离谱。。。。

网友:
现在T级的真的多,过手几千管子也没几个特级的。

网友(2023-01-05):
PA的高压延时比P的慢一些还可以加大一些滤波电容的容量,寿命也比P的长一些综合方面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