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机械扫描电视用普通的光敏二极管可以吗

楼主(2022-12-05):
我的计划先不用无线传输试试,先用一块透镜把图片聚焦到尼普科夫圆盘上,再把圆盘上图像通过透镜聚焦到光敏二极管上,然后把光敏二极管电流输出到一个发光二极管上,再通过尼普科夫圆盘显示出来,两个圆盘就用同一个电机驱动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楼主:
有些视频是用光电管,但我没接触过光电管,它和普通很小的光敏二极管有区别吗管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A:
我理解肯定可以,以前只有光电管,且只有光电倍增管才能感应微弱光,还要陪放大器。
依其工作频率低的特点,应该任大多数的光电转换产品如光敏二极管、太阳能电池片、光敏电阻都可以。
我也曾经对这个感兴趣,没有动手,期待楼主的制作和试验。在此等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肯定可以,以前只有光电管,且只有光电倍增管才能感应微弱光,还要陪放大器。
依其工作频率低的特点 ...

论坛搜机械扫描就有发一个外国的机械电视的网站,里面有详细教程,可惜的是论坛里好像没有人实践过机械电视,只能自己按图索骥了,目前还在阅读那个的网站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搜机械扫描就有发一个外国的机械电视的网站,里面有详细教程,可惜的是论坛里好像没有人实践过机械电 ...

以前有人动手,但结果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搜机械扫描就有发一个外国的机械电视的网站,里面有详细教程,可惜的是论坛里好像没有人实践过机械电 ...

继续,电脑里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论坛搜机械扫描就有发一个外国的机械电视的网站,里面有详细教程,可惜的是论坛里好像没有人实践过机械电 ...

继续,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供参考

看那网站资料有点不明所以,讲的按照他们标准视频信号是每帧32行,每秒12.5帧,那应该每帧添加一个同步信号啊,按照他们那添加同步信号的的章节理解却是每行都添加一个同步信号,然后还说32帧和第一帧之间不添加同步信号,有可能是真的要每行添加一个同步信号,那差不多2.5毫秒就要产生一个同步信号了

楼主:
不过32行和第一行之间不添加同步信号我是真不懂为什么

楼主:
按照原文翻译和电路,我之前一直以为是发光二极管对准尼普科夫圆盘第一个孔,然后光电二极管感应电流通过ca3140产生同步脉冲,这样下来应该是绕一圈一个脉冲,但我刚才说文章好像是每行都有一个脉冲,但这样也有一个问题,发光二极管位置又不会动,如果跟一个孔对齐,那通过其他孔的光肯定很少,不知道实际操作下来这个会不会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原文翻译和电路,我之前一直以为是发光二极管对准尼普科夫圆盘第一个孔,然后光电二极管感应电流通过 ...

有点忘了,但好像是每行一个同步脉冲。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过32行和第一行之间不添加同步信号我是真不懂为什么

估计是因为机械电视的帧扫描是靠螺旋形排列的孔实现的,行场的关系是固定的,行同步了,帧也就同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因为机械电视的帧扫描是靠螺旋形排列的孔实现的,行场的关系是固定的,行同步了,帧也就同步了。

是这样的,但好像没有在场开头专门加入同步脉冲,印象是在一转范围内设多个同轴凸极转子电磁同步,因为转子凸极个数都是与行数一致,换句话说式每行同步,这样就不用专门加场同步了。如果做24/30分频器的话,也可以每转同步一次,但反倒比行同步复杂了。

楼主在11楼的资料电路图里,右上角的一对光电接收耦件就是行同步所需要的。

顺便提示:楼主在资料区(晶体管与IC)有两个这方面的帖子可浏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但好像没有在场开头专门加入同步脉冲,印象是在一转范围内设多个同轴凸极转子电磁同步,因为 ...

那个网站也没解释为什么32个孔只要31个同步脉冲,可能我看漏了,我能想到的唯一原因就是第三十二个孔和第一个孔是处于同一角度重叠,可是它尼普科夫圆盘实物图也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