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DYI专业功放的问题

楼主(2022-12-05):
就是专业功放的桥接功能怎么弄?

网友:
桥接是指“BTL”吗?

网友A:
前级倒想后级倒相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级倒想后级倒相都可以。

?

网友:
没理解题目,我撤退了。

网友B:
既然是专业功放就一定有桥接功能,音箱线接两个红色接线柱就行,把后面开关按到桥接模式。左声道控制音量。
刚看明白,是DIY,专业功放都是有前级放大的,取出一路信号进另一个功放的反向输入即可。

网友:
不同功放不同设置
按说明书进行
或者看接线端子,一般都有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专业功放就一定有桥接功能,音箱线接两个红色接线柱就行,把后面开关按到桥接模式。左声道控制音量。 ...

好的谢谢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