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玩家们指点家庭了k歌设备!

楼主(2022-12-05):
请教玩家们指点家庭k歌设备!自己有老功放和音箱,需要购买哪些必要的设备,经济点,电视安装点歌软件能不能胜任,网络点歌机和带硬盘的呢?
然后购买无线话筒和接收机,不要效果器如何?效果器的作用是不是要把点歌机输出的音频和话筒机来的音频混合处理在送给功放?

网友A:
如果有不用的电脑安装一个酷我K歌的软件再加上话筒(有线或者无线都可以)就可以组成一套娱乐的K 歌系统。

网友:
在家玩,得保证邻居不投诉才行

网友:
论坛里不是经常有出点歌机的吗

网友B:
弄个二手的网络点歌机,弄个ktv 前级,有线话筒就行,
宝上有全新的套装,无线的麦克,功放,音箱,点歌机,刚3千多,效果挺好,
怕你自己的功放音箱功率吃不消,没有150×2不够。

网友:
现在用优盘的K歌设备,满大街都是。几百块钱。一套。还带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二手的网络点歌机,弄个ktv 前级,有线话筒就行,
宝上有全新的套装,无线的麦克,功放,音箱,点歌机 ...

感谢指点!功率不要求太大,50勉强够吧,太大扰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不用的电脑安装一个酷我K歌的软件再加上话筒(有线或者无线都可以)就可以组成一套娱乐的K 歌系统。

谢谢,这可能是最经济实惠的方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