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直流毫伏表C30-mA型直流电压表

楼主(2022-12-05):
我是瞎玩不知道干干什么用  的

网友:
保存的真新 我觉得是一台实验用的毫安表

网友:
1.0级的表,用在相应的测量地方就行了。打个比方,一个简单的伏安法测量电阻的验证性实验,需要用到电流表和电压表,就可以选择这类仪表。普通万用表精度不高,虽然有电流测量功能,但只是代用而已。

网友:
我也有个类似的,0.5级

网友:
标题写毫伏表,实际是毫安表。毫伏表与毫安表的连接方法完全不同。
上海第二电表厂生产的多为【标准表】。 也就是当时精度比较高的表。
磁电系的表,指针不归 0,估计有些问题。

网友:
不是可以调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