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vc卡座录音问题的请教?

楼主(2022-12-06):
你好,朋友们,我有一个卡座,当输
入外部音频信号的时候,左右声道
都是平衡的,但是录音以后,播放
出来的声音,左声道的录音声音比
右声道的小,是什么原因呢?另外
这个卡座播放磁带的时候,遇到磁
带空白处输出有翁翁的声音,是调
整的问题吗?麻烦大佬们指点迷津!

网友(2023-12-12):
这个机器主板曙丝都要上好,特别是机芯接地螺丝一定要接好,

网友(2022-12-06):
有嗡嗡声说明虚焊或者接触不好。。。。

网友:
单卡还是双卡?双卡可以对录试试。

楼主:
是jvc718双卡的,A,β卡都可以录,B卡一切正常,就是A卡有问题

楼主:
我说的是外部音频提供A卡录音的

网友:
仔细检查磁头上是否有污物,要用放大镜来看,换方向录音来确认是否是磁头位置不准造成的,检查A卡的接地线是否连接正确,这个卡座对地线的依赖很大,接触不好或者没接就会有交流声,这个机型在网上可以找到维修手册,确定故障点后按电路图维修就是了。

网友(2023-02-23):
JVC718的压带轮老化变硬是通病,会造成电平不均衡,也会损伤磁带,换掉基本就好了

网友A:
我的718是从党校培训处收来的,买了就没开封

楼主(2023-12-12):
引用 网友A:
我的718是从党校培训处收来的,买了就没开封

感觉各地的党校培训的地方都有jvc718的卡座,是不是统一购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