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卡座录音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2-12-06):
你好,朋友们,我有一个卡座,当输
入外部音频信号的时候,左右声道
都是平衡的,但是录音以后,播放
出来的声音,左声道的录音声音比
右声道的小,是什么原因呢?另外
这个卡座播放磁带的时候,遇到磁
带空白处输出有翁翁的声音,是调
整的问题吗?麻烦大佬们指点迷津!

网友:
你的问题还是没说明白,首先A B卡把人绕蒙了,到底是录放卡不正常还是单放卡不正常,再就是播放录制的磁带有噪音还是播放正常磁带也有噪音?两声道电平不一样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逐个查找,首先是碰头,要确定砍头没有严重磨损,如果磨损,先换了再说,再就是查录音通道电平,如果机器有录音电平指示,先看电平指示是否一致,没有有话在录音状态下测量丙声道录音电平是否一致,不地致云检查,如果差不多,就查录音偏磁电路。如果是录的磁带在空白处有噪音,则重点查录音放大电路的滤波电容和耦合电容,没风到实物,只能根据你的描述提供思路供参考

网友A:
左右录音电平不一样,录音放大部分的问题,看看有没有可调整录音电平的可调电阻;
自动增益控制方式录的音好在信号弱的时候噪音变大;

楼主:
关于卡座录音问题的请教!

你好,朋友们,我有一个卡座,当输
入外部音频信号的时候,左右声道
都是平衡的,但是录音以后,播放
出来的声音,左声道的录音声音比
右声道的小,是什么原因呢?另外
这个卡座播放磁带的时候,遇到磁
带空白处输出有翁翁的声音,是调
整的问题吗?麻烦大佬们指点迷津!

网友B:
左右声道播放的声音有大小,得想办法先确定是磁头的原因还是其它原因,是录音的问题还是放音的问题。

网友:
磁带的因素也有;

左声道是录在磁带的边缘的;

是在下方的。

楼上网友说的,也应该考虑进去!

原因很多!

网友:
首先确定,卡座自身的状态?

我的日本卡座,录音100%的,没有问题;

磁带必须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右录音电平不一样,录音放大部分的问题,看看有没有可调整录音电平的可调电阻;
自动增益控制方式录的音 ...

你好,我这个是jvc718的卡座,B卡功能都正常,就是A卡不正常,而且播放空白磁带有翕翕翕翕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声道播放的声音有大小,得想办法先确定是磁头的原因还是其它原因,是录音的问题还是放音的问题。

你好,我这个是jvc718的卡座,B卡功能都正常,就是A卡不正常,这个不正常是当录制外部音频的时候,录制下来的磁带播放的时候,出现左右声道大小不一样的情况  ,录音的电平调到0位,而且播放空白磁带有翕翕翕翕的声音

网友C:
老机器切换开关很多都氧化了,把里面都清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机器切换开关很多都氧化了,把里面都清洗一下

A卡播放时有“嗡嗡嗡”声的话,关注一下信号地的连接时否存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这个是jvc718的卡座,B卡功能都正常,就是A卡不正常,而且播放空白磁带有翕翕翕翕的声音。

您的是718,我有一个118;

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
看看磁头屏蔽线接地好不好。

网友:
往录放开关里面喷一点D401,用手来回快速按动几十下,能够解决大部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