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小工具自己修汽车

楼主(2022-12-06):
现在网上自媒体的短视频很多,各种职业的视频都有。上个月去女儿家带小孩,发现她的那辆“小白”大众车仪表板内亮起了“ABS”故障灯,虽然市内驾驶时没什么感觉,但心里总觉得是个故障车,如进4S店肯定得化几百大洋。想起短视频中有个检测的玩意,赶紧上某宝搜索,上面关于汽车故障检测的产品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便宜的才几十元一个,贵的几千元一个。与店小二沟通询问后,挑选了一款三百来元的“诊简单”。收到货以后先看使用说明书、下载APP和激活。然后把这产品插到汽车的OBD插座上,用手机蓝牙连接该产品,检测出故障灯的故障代码,同时,检测出是左前轮的"ABS"传感器异常,继续上网,化15元购买了左前轮的"ABS"传感器(送拆卸工具)。等货一到,马上自己动手更换,拆下轮胎就能看到那传感器。传感器换新后,先插车钥匙让行车电脑自检,刚一开电门时故障灯仍亮,转一下钥匙第二次自检,故障灯熄灭了,再插上“诊简单”检测故障码,汽车各项都显示正常了。至此,确定故障已排除。第一次修汽车,成就感满满的。分享至此结束。

网友A:
动手能力不错,一般人连千斤顶都不会用,更别提卸轱辘了

网友:
非常好,值得学习!

网友B:
老前辈都当外公了,想必岁数也不小了吧?还这么好学好动,真为我等树立了榜样。说实话,我还从来没有下过轮胎,怕自己一个人搬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前辈都当外公了,想必岁数也不小了吧?还这么好学好动,真为我等树立了榜样。说实话,我还从来没有下过轮 ...

卸轮胎有随车工具的嘛,挺方便的,用脚踩。卸下轮胎后,把轮胎放在车下,千斤顶的旁边,以防千斤顶意外倾倒。当然,安装轮胎时更得用脚踩。紧锣帽时每个锣帽不能一次扳紧,得按对角线原则逐个轮流着上紧。

网友:
谨记前辈的经验,下次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不会慌张了。

网友:
车买了,心情好时,机油保养都自己来,懒动手就找维修点

网友:
我现在是厂家送的6年12次免费保养,所以全靠4儿子店的良心了。六年过了考虑自己换机油。

网友C:
一般都是传感器被泥水弄脏了,清洗一下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传感器被泥水弄脏了,清洗一下也可以的

更换前已用万用表检查过阻值,确认已损坏。拆出来看也挺干净的,没有油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不错,一般人连千斤顶都不会用,更别提卸轱辘了

对于一些小毛病,最好自己能动,这样的话,一是跑车在外,胆子也大。二是,最起码车子出了什么问题,自己也能了解内情,免得被别人拉一刀。

网友D:
可能只是abs线揉动多里面线芯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只是abs线揉动多里面线芯断了

更换前,测量过传感器引出脚阻值。而那根信号传输线像4平方的电缆线那样粗细,几十公分长度内有好多卡子牢固地固定着,不容易断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换前已用万用表检查过阻值,确认已损坏。拆出来看也挺干净的,没有油污。

自己动手能力强,不但可以节约维修人工费用,还可以学习经验,我现在火花塞,机油。油隔都自己换

网友:
大众车很容易坏ABS轮速传感器的

网友:
只要做足功课,一般故障自己修更放心。
其实那些修理厂大多只会换件而已,没什么老师傅。
只不过他们有车管所认可,年检非他们经手不可,否则不能过关。

网友:
继续努力再接再厉为你鼓掌

网友E:
那个玩意多少钱,我的5053线竟然abs报警不说是哪个轮子

网友F:
我的已经坏过两个车速传感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玩意多少钱,我的5053线竟然abs报警不说是哪个轮子

我买的是朗仁-诊简单,平时某宝上开价六百多,双十一时三百多买来的,免费提供三个车型,三个以上车型每车型加75元。适用家里多辆车使用。购买时可咨询客服,是否提供详细的故障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已经坏过两个车速传感器了

去修理厂换估计得几百吧,现在人工费太贵了。

网友:
现在有网络是方便不少。百度是真烂,有点价值的很难搜到。上次找个自动飞行app,根本不行,后来还是出去找到的。可惜不懂洋文,否则要简单多了。

网友G:
我的车开了7-8年了,一次换胎的机会都没有,有一次去保养,发现备胎一点气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车开了7-8年了,一次换胎的机会都没有,有一次去保养,发现备胎一点气都没有

轮胎对车辆来说是个易损件,对于安全来说更应该引起车主的重视,特别是经常跑高速的话。不但要关注正在使用的轮胎,还得经常检查备胎是否正常,免得到时抱不了佛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轮胎对车辆来说是个易损件,对于安全来说更应该引起车主的重视,特别是经常跑高速的话。不但要关注正在使 ...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已经坏过两个车速传感器了

按理这传感器无任何实质性的磨损,应该不容易坏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理这传感器无任何实质性的磨损,应该不容易坏才对。

大众的通病   坏的扔了  没拆开研究

网友(2023-01-05):
不错。。。。。。。。。。。。。。。自己动手

网友H:
我的车刹车片都是自己换的,说实在话,给别人换我还不放心

网友I(2023-02-08):
引用 网友H:
我的车刹车片都是自己换的,说实在话,给别人换我还不放心

你也厉害哦,自己换刹车片,记得8年前在汉口,表妹夫的逍客爆胎了,看起来一个老司机,不会换备胎,千斤顶滑倒了不知道怎么办,又赶着上班,我帮忙顶起来换的胎,那年我还在考驾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也厉害哦,自己换刹车片,记得8年前在汉口,表妹夫的逍客爆胎了,看起来一个老司机,不会换备胎,千斤 ...

我以前是修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也厉害哦,自己换刹车片,记得8年前在汉口,表妹夫的逍客爆胎了,看起来一个老司机,不会换备胎,千斤 ...

以前我是搞技术的。。。。。。。。。。。。。

网友(2023-11-14):
我给我家车换过玻璃水箱、燃油泵、点火线圈、刹车灯、空气滤芯的橡胶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玩意多少钱,我的5053线竟然abs报警不说是哪个轮子

忘了呢,好像二百多

网友:
论坛里的高手真多,我只换过轮胎和刮雨器。

网友:
算了一下,自己换过的部件有:点火线圈、门把手、刹车开关限位。
至于常规保养,像换机油、空滤机滤空调滤芯,都是自己做的。换备胎,充气都是小意思。
计划过一段时间换刹车片。

网友(2024-09-02):
300贵了吧,大众用5053线连笔记本,顶多一百出头,便宜的五六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