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购买啥样的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

楼主(2022-12-06):
本人想购买一台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要求信号发生器可产生465KHZ和10.7MHZ的信号,配示波器供调试收音机,求大家指导买啥样型号的合适,要求花最少的钱就行

网友:
想少花钱买工具只能是二手啊。

网友A:
信号发生器可选函数信号发生器,具有点频、扫频、AM、FM功能。示波器可选数字示波器,打算花多少钱,钱多钱少效果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发生器可选函数信号发生器,具有点频、扫频、AM、FM功能。示波器可选数字示波器,打算花多少钱,钱多钱 ...

越便宜越好  能调收音机就行,不要二手仪器

网友B:
楼主,闲鱼二手有你所需要的调幅(465K)、调频(10.7M)中频扫频仪,该仪器为日本利达品牌,全新的约9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闲鱼二手有你所需要的调幅(465K)、调频(10.7M)中频扫频仪,该仪器为日本利达品牌,全新的约900元。

不敢买二手仪器怕坏

网友:
新的示波器动不动就是上K,几百块的估计有点鸡肋

网友:
示波器海鲜市场几百大洋可以买到泰克100M的,我买过,不过都是年代久远,屏幕动不动就出现横纹或者啥的

网友:
又想便宜又要全新,哪有这等好事?
一般地,信号发生器买早期的学生信号源,示波器买20M的模拟示波器。
要想好好地调试收音机,扫频仪不可少

网友:
楼主若是主要调试收音机,有个简单实用的扫频仪,但需要自己组装。

淘宝店叫 “科瑞电子” 。

网友:
组装调试也是个乐趣。
我装了2个,还做了些改进(增加了音频幅度调整),面板也换成了磨砂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