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医用温度表有什用

楼主(2022-12-06):
偶得一块医用温度表,这个能做什么用,能改做它用吗?

网友:
不是医用温度计,而是半导体点温度计,以前化学实验室使用的,铜电阻作为感温元件,测量精度不高。多半还不如棒状玻璃温度计准确。
还有集显示与控制于一体的温控器,带一组常开或者常闭触点,能控制电加热器件(如电炉、电热包等),实验室做实验就能做到自动控温。
当然也有外界温度传感器的控制器,传感器采用水银接点温度计,温度由使用者自行调节。
再后来就有比较只能一些的调节器了,,,,

网友:
医用仪表厂出品,未必只能医用。

楼主:
不清晰重照

网友A:
防止温度高了腐烂有异味

网友:
修冰箱用。

网友:
以前医院化验室检测温度用的。现在测温方法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止温度高了腐烂有异味

过去的半导体点温计

网友:
现在的各式数显温度计到处都是,还比较准确。你这个没什么用,也没有改造的价值。

网友:
这个可以测体温,测冷的温度,当时还算高精度的温度计,价格还不便宜;表头好的话可以改个万用表。

网友:
打开给大伙看看。

网友:
我也有一块相同的表,表头160UA

网友:
表头有些用

网友:
拆零件啦。

网友:
我这里还有一款过去的半导体点温计,外形给你的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