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s硬盘问题

楼主(2022-12-06):
各位大佬们,上次咨询的问题解决了,驱动没装好,现在驱动没问题了,sas线也有,但是使用SAS硬盘进不了系统,总在开机界面转圈,拔掉sas硬盘马上就进系统了,而且进系统后插上sas硬盘,打不开INtel那个磁盘管理工具,问商家都解决不了问题,这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sas线使用普通的硬盘没有任何问题,主板是超微x9dr3-f双路X79主板,C606芯片自带SCU sas阵列管理功能。

网友A:
不插系统盘,用linux livecd看看行不

网友B:
bios自检之前,按CTRL+L或者CTRL+H进去组RAID了没?硬盘有坏道的话,也是影响主硬盘进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插系统盘,用linux livecd看看行不

刚试了,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自检之前,按CTRL+L或者CTRL+H进去组RAID了没?硬盘有坏道的话,也是影响主硬盘进系统的。

现在进不去raid设置那个界面

网友:
自检时候进raid的窗口时间很短,你要及时按住组合键进去

网友C:
没遇到过,Win2003的时候装SAS挺麻烦的,需要原装系统,然后安装时挂载驱动
后来WIN7 PE集成了SAS驱动,Ghost就能装,毫无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遇到过,Win2003的时候装SAS挺麻烦的,需要原装系统,然后安装时挂载驱动
后来WIN7 PE集成了SAS驱动,Gh ...

PE里也看不到SAS硬盘

楼主:
放弃了,不搞了,硬盘退回去了

网友D:
你上次是个啥问题?

拿来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上次是个啥问题?

拿来我看看。

上次是ghost系统默认安装的驱动不对,后来安装坛友的指导安装成功了,普通的硬盘可以正常使用,近期购买点sas硬盘安装上进系统不识别,而且进不了系统,进系统后插上sas硬盘,英特尔的管理硬盘的软件打不开,打开出错,关机也关不了

网友:
1、SAS需要在RAID卡里做RAID,或者初始化成JBOD模式。

2、系统驱动需要设置为RAID卡,如果RAID卡里有多组raid,还需要在卡子里选择那个用于启动。

3、不排除有些RAID卡是裁剪版本的,尤其是板载的卡子。可以用单独的卡试试。
我就遇到过,卡子里做了RAID,装win系列没问题,LINUX系列看到的还是单独的硬盘,需要 LINUX里做个特殊设置。当时是用了单独的卡子解决的。

SAS硬盘都属于企业级的,稳定性和速度都好于SATA。

网友D:
你需要RAID卡的话,我可以找找给你块。不过是最低档的,支持RAID1,速度不快,就是能提供冗余。要上速度,需要带缓存的,起码512M,做RAID5,大概在200-300MB/s.2G缓存的,RAID 0+1,能跑到500MB/S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RAID卡的话,我可以找找给你块。不过是最低档的,支持RAID1,速度不快,就是能提供冗余。要上速度, ...

我也只是用SAS盘做仓库,6T的不到300便宜。主板英特尔C606芯片自带SCU支持,就买了线想用SAS硬盘,试了两次都用不上,就还买普通硬盘吧,SAS硬盘昨天已经退回去了

网友D:
哦,做仓库,没意义。还是普通SATA实在。6T不到300,二手的了?  不推荐,我们报废设备的时候都是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做仓库,没意义。还是普通SATA实在。6T不到300,二手的了?  不推荐,我们报废设备的时候都是扔的。

是啊,某多上买的,成色挺新的,SAS盘可以使用几万小时的,已经退了,老实用普通盘吧

网友:
是说这块主板,有RAID阵列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RAID卡的话,我可以找找给你块。不过是最低档的,支持RAID1,速度不快,就是能提供冗余。要上速度, ...

RAID卡要上速度,需要带缓存的,起码512M

这个预算需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RAID卡要上速度,需要带缓存的,起码512M

这个预算需要多少?

这个我还真回答不了。

淘宝搜下吧。个人购买,淘宝购买,企业,价格差很多。RAID卡和SAS盘,都不便宜的,毕竟是企业级甚至更高级别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