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疫情期间制作的墨水屏电子时钟

楼主(2022-12-06):
疫情期间做了个电子墨水屏时钟,纯属一时兴起。采用esp8266+微雪4.2(c)墨水屏套件,如有类似需求的朋友,可以参考!

为什么选择8266做电子时钟,主要是因为一般的时钟无校准机制,存在累积误差,久了就要手动调整时间,感觉不完美。
而8266有WIFI功能,能够连接互联网。用它做电子时钟,可以设计网络校准机制,可以保证时间的准确性。
为什么选择电子墨水屏做显示器,主要是电子墨水屏可以断电保持显示的画面,只有在更新显示的时候才需要工作,这样就比较省电,而8266也支持功耗管理。基于这些特性,做一款省电又准确的电子时钟就有可行性了。

为降低功耗,考虑了两种措施:
一是时钟只显示小时和分钟,这样就不需要每秒钟更新时间,屏幕的工作时间由一秒一次降低为一分钟一次。
二是设计睡眠时段,晚上23点到次日早上6点不工作。屏幕的工作时间由原来的一天工作24小时变为一天工作16小时。

下一步,尝试进一步降低功耗:
一是尝试降低8266的时钟频率。
二是尝试8266休眠。在不需要CPU的时候,让CPU休眠。

目前发现的坑:
微雪的这款墨水屏只支持全屏刷新,不支持局部刷新,每次都得发送全屏数据。

刷新完成

刷新完成

正在刷新

正在刷新

网友A:
是不是还得加一个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还得加一个背光?

夜间都不工作的,要啥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还得加一个背光?

我的方向是降低功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方向是降低功耗

用啥电池能用多久?

我做温湿度计的时候也想过用墨水屏,无奈刷新一次要 1 秒钟,这一秒供电电流好几十毫安,折算下来一分钟刷新一次的电流还比液晶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啥电池能用多久?

我做温湿度计的时候也想过用墨水屏,无奈刷新一次要 1 秒钟,这一秒供电电流好几 ...

我网络上查了一下数据,
24in的AMOLED模块功耗为440mw,按工作电压为3.3V计算,工作电流还是要100+mA。按5V计算,工作电流8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