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段专业均衡器的设计原理和基本使用方法

楼主(2022-12-06):
看到有坛友谈论31段均衡,特将贴中留言单独贴出,并加图2张,以备参考

31段均衡器为20到20K的10段倍频程关系,每个倍频程分成4小份,分出后的4小份继续向上构成每个倍频程的4等分关系,10段倍频程分成40小分后去掉9个重复的衔接频率为31段,完整覆盖20-20K.

这种设计的好处使得绝大多数的乐器都可以在推杆上找到接近它的基波频率,同时也很容易找到它所对应的谐波频率,可以用来解决音色冲突的问题。
比如两个吉他同时演奏,可以通过均衡器来给A吉他衰减基波、增加谐波,B吉他衰减谐波、增加基波,就可以把两把吉他的音色区分开来,使得演奏更谐和。

由于其数学关系构成为前一个频率X1.25倍等于后一个频率的得数取整,使得和差失真关系也比较容易获得解决,任意两个相邻的推杆,比如1250和1600可能会在喇叭上产生一个350的和差关系失真点,那么你在这台设备上就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在350的上下4分之1倍频程内的推杆。

4分之1倍频程设计是一种非常专业的设计手法。比如常规1.6米的电脑桌,两只桌面音箱的三角摆位大约距离中间的人头为0.75米左右,波长换频率344/.075为458赫兹,低音球状波在桌面构成早期反射,与直达波形成耦合叠加的时候,一般会发生在485的4分之1波长上,因为4分之1是波的峰谷的顶点,耦合一定是发生在能量最强的地方,也就是485/4=115。这时候在均衡器上115附近做一个衰减,就可以减少球状波早期反射耦合引起的低音轰头。

网友A:
我有一台,里面的IC都是55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里面的IC都是5532,

钢琴是7组半倍频程,4.2k以上只有谐波了,并不能和均衡器做对应,不过4.2K以下的基音基本都能找到4分之一倍频程关系内的推杆,其实对应钢琴这类精密律制乐器勇参量均衡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里面的IC都是5532,

两三万的XTA里面也是5532   其实这些元件重在设计

楼主:
钢琴频率表

网友:
31ξ3ν豸15ξ

网友B:
这个十多年前朋友给的,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十多年前朋友给的,没用过。

这是百灵达一款经典的现场演出应用的均衡器,每个推子上面带个小灯,如果哪个频率发生啸叫,这个对应推杆上的小灯就会显示高亮

网友:
,现在都喜欢撸均衡器了。

网友(2023-01-05):
这种专业设备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