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表怪现象

楼主(2022-12-07):
公司一台安捷伦34405A,早晨温度低于10度开机出现故障代码,按任意键才能正常开机。开空调温度高于10度后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A:
从按键仍可测量来看,应该是环境温度过低提示。
高精度仪表,需要处于规定的环境温度范围内,才能体现其自身精度。提示后测量值即可能有超出其规定的偏差,只做参考。

网友:
温度补偿晶振的问题

网友B:
买新的,是德,安捷伦都倒闭多少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按键仍可测量来看,应该是环境温度过低提示。
高精度仪表,需要处于规定的环境温度范围内,才能体现其自 ...

我没有 34405 这种低级表,从 34401 和 3458 手册看来,6 位半和 8 位半表的使用温度是 0 到 55 摄氏度,区区低于 10 摄氏度就不能用,你是苹果手机吗?

网友:
635 错误是 34405 一个臭名昭著的错误(老外说的)

官方的说辞是固件问题,解决方法是更新固件,是德官网有 34405 更新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 34405 这种低级表,从 34401 和 3458 手册看来,6 位半和 8 位半表的使用温度是 0 到 55 摄氏度, ...

五位半都是低级表 ,我最高的是四位半,还是一百多的便宜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五位半都是低级表 ,我最高的是四位半,还是一百多的便宜型号

你那是手持表吧,台表两码事 我还没 4 位半的手持表呢 就只有个 UT33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新的,是德,安捷伦都倒闭多少年了

倒闭??????

网友:
按他的逻辑惠普倒闭二十多年啦

网友:
和有人说产权变更,以前的历史就没有了一个道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那是手持表吧,台表两码事  我还没 4 位半的手持表呢  就只有个 UT33A

台表也有三位半、四位半的,看指标和普通表差不多,价格却贵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表也有三位半、四位半的,看指标和普通表差不多,价格却贵很多

你说那玩意是中国特色,不卖贵点对得起买它的人的智商么

网友:
按姐轮搞生物化学测试设备,活的滋润着呢,只是把电测仪表这个赔钱货拆分出来成立是德这个公司,不懂得不要随便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