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表最没用的刻度

楼主(2022-12-07):
有没有这感觉 0DB = 1mw/600Ω  这样一条db刻度 。

网友:
是,从来没有用过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用啊,做音频放大器设计总是要考虑输入输出电平,这条刻度是最好用的。可惜数字表没有分贝档,好在熟悉分 ...

这个真的有

网友:
在以前收录机,例如4500电平表。8190电平指示灯。都是亿这个标准显示,6060、6161是以音量显示指示灯。
所以这个刻度可以测量4500、8190校准、测量6060、6161参考意义不大。

网友:
特别8190是杜比系统的标准就是0dB,书本说0dB校准,才能使到杜比系统产生最大的效果。

网友:
并非无用,而是没有去用。万用表虽然万用,只是没有用到一万!

网友:
用的时候有用就可以

网友:
这条刻度不是说没用,就自家情况来说应该是不习贯用或没有机会用,长期不用,想不起来用它,所以生疏了;再就是测分贝值的机会很少

网友A:
有用啊,做音频放大器设计总是要考虑输入输出电平,这条刻度是最好用的。可惜数字表没有分贝档,好在熟悉分贝的话也无所谓了。

网友B:
DB刻度是600欧阻抗时的电压值,0db指1mW,600阻抗时为0.775V,以前有线通信中常用,例如测试线路衰减量。
普通音频电路中符合600欧阻抗的机会不多,不能直接使用,需要根据实际阻抗换算,只要知道0db是1mW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B刻度是600欧阻抗时的电压值,0db指1mW,600阻抗时为0.775V,以前有线通信中常用,例如测试线路衰减量。
...

请教0.775V是怎样换算出来?

网友:
0.775的平方除以600等于0.001(W)

楼主:
指针表刻度定义 0db = 1mw/600Ω  如果是600欧负载  刻度才能直读  其他的真是用不到。

看到坛友这张照片有感 ,  相信真正用过这个刻度的不多。

网友:
平时没注意真的有这个刻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0.775V是怎样换算出来?

上面不是有人说了吗:1mW,600Ω,0.775V。
即600Ω电上功率是1mW时,电压就是0.775V,原始公式是U平方除以R,等于P,从中倒推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B刻度是600欧阻抗时的电压值,0db指1mW,600阻抗时为0.775V,以前有线通信中常用,例如测试线路衰减量。
...

不是600Ω也可以换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0.775V是怎样换算出来?

P=U*U/R,P=1mW,R=600

网友:
指针表用于定性测量,主要是维修。不要太纠结了。
需要定量研究的,用数字仪器吧!

网友:
不好意思,中学的知识都不记得了。

楼主:
估计当时是有线通信需要的测量 把1mw功率定义为0分贝 耳机收听 不用放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针表刻度定义 0db = 1mw/600Ω  如果是600欧负载  刻度才能直读  其他的真是用不到。

看到坛友这张照 ...

这条线现在确实用的很少。
测量绝对电平的时候并不多,0db只是个基准,都跟它相比较就可以了。一般是在输入端测一次dB数,然后在输出端再测一次,二者的差就是放大器的电压增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用啊,做音频放大器设计总是要考虑输入输出电平,这条刻度是最好用的。可惜数字表没有分贝档,好在熟悉分 ...

高级一点的数字表有 db 档

网友:
以前记得从哪里看到的音响Line Out输出阻抗600欧

楼主:
音响线路输出阻抗不是一个定值 一般是小于某值。记得以前电话防侧音平衡变压器
用600欧模拟外线路阻抗来平衡抵消主音。

网友:
应该可以给万用表做一个对数转换器附件

网友D:
这个档位用到的确实很少。我就是测量功放输出也是在喇叭负载下测量下参考电压,毕竟600欧负载不常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档位用到的确实很少。我就是测量功放输出也是在喇叭负载下测量下参考电压,毕竟600欧负载不常有。

之前测试过有杜比系统的8190,音量电位器前的测量电平,音量电位器后的是测量音量的了。喇叭后的是HA1392后的了

网友:
4281有,还是两种基准模式

功率模式

电压模式

楼主:
闲聊。
分贝值其实是利用对数计算的比值 电子领域常用, 既然是比值就一定要看0分贝定义

对测量仪表一般是测实际值(而不是相对比值)也要符合测量条件 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用啊,做音频放大器设计总是要考虑输入输出电平,这条刻度是最好用的。可惜数字表没有分贝档,好在熟悉分 ...

顺带说下,指针表那个刻度是 dBm,0dBm = 1mW

数表不一定是 600 欧姆,这个是可选的,默认是 600 欧姆,可更改:

前面那台表不是 dBm,是 dB,0dB=1V 测量的是一个 LM399 的电压。当然这个也是默认值,可更改

网友:
它的存在自然有它存在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顺带说下,指针表那个刻度是 dBm,0dBm = 1mW

数表不一定是 600 欧姆,这个是可选的,默认是 600 欧姆 ...

老糊涂了,忽然发现自己的34401A上有dB ... ... ...

网友C:
其实老表的电感刻度也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老表的电感刻度也没有用过

最小是20H  ... ...

网友:
这条刻度对于搞无线电的朋友来说真的是废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