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风干手机

楼主(2022-12-07):
昨天朋友拿了个卫生间用的吹风的干手机给我,说是不能用,用手敲一下才能使用,打开看后没发现问题,把后面焊锡有处理一边,元件都挑一下,看有没有活动的,一切正常,红外电压,启动正常,换了一个接触器,故障依旧,又把原来的换回去了,把接触器的盖子剪掉之后,居然使用正常了,难道是盖子变形了。

网友:
是有刷电机吗?会不会是电机问题,电机电刷磨损了,出现,时转时不转的情况,敲一下会转.

网友:
是不是继电器焊脚的铜箔有轻微裂的地方,仔细用放大镜看看。

楼主:
以上几位师傅说的,我都检查过了,蓝色的继电器,我把它的外壳剪掉他就好了,手上没有现成的,所以将就用了,等再坏了,朋友他来找我在给他换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