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P30B-Q与6P31B-Q

楼主(2022-12-07):
      手册上能查到6P30B-Q的参数和输出特性曲线却买不到管子,某宝上能买到6P31B-Q管子但手册上只有参数没有输出特性曲线,对比30和31的参数除了跨导30为4.45而31为3.4外其余完全相同。请问各位老烧大侠大师们,可否用30的曲线代替31的曲线来设计6P31B-Q的单端电路。有劳各位了,谢谢谢谢。

网友:
我觉得可以,这两个管子真的太接近了。就像6N5和6N13。

楼主:
谢谢,我也觉得差别应该不大

网友:
既然6P30B,6P31B的参数相近,只是跨导不同,6P31B的跨导小一点,是否意为着6P31B的内阻更小一点呢?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也就可以相应的低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