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液晶屏,还有救吗?

楼主(2022-12-07):
在清洗线路板时忘记取下液晶屏,酒精进入屏里了,有一块黑色的。晾晒了一段时间,黑色区域有所减小。但是,好像再没有继续减小的意思了,还有救吗?
如图所示。

网友A:
用电吹风热风挡试试。

网友B:
液晶屏是密封的,应该不会一下子就进去的,看看反面,是不是,反面的反光膜问题.

屏的正面和反面各有一张偏振膜,并且是交叉90度的.最后有一张反光膜.

如果真的液晶屏玻璃漏了,无救.所以,你确认到底有没有漏.

我看有点象反光膜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吹风热风挡试试。

这个可是危险操作,温度不能高,温度高了,可能直接报废.

网友:
漏液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晶屏是密封的,应该不会一下子就进去的,看看反面,是不是,反面的反光膜问题.

我在清洗板子的时候,忽然想起来液晶屏没有取下来,翻过板子就发现屏里面有树杈状的黑色斑块。(之前是没有这黑色斑块的。)赶紧取下来,发现屏上有酒精,马上用棉棒吸拭上面的酒精。
过一会儿回去发现树杈状的黑色斑块逐渐融合成了整块的黑斑了,把屏幕立起来让黑斑的那边在下边,以为让酒精能在重力的作用下流出来。第二天下午,发现黑斑小了许多。试着拔屏幕放回线路板上看看影响使用的程度,结果放上去之后,黑斑反而大了不少,应该是受到挤压的原因。赶忙又拆下屏来,黑斑就回到之前的大小。放了这好几天了,屏上的黑斑变成图片上的细长状了。

应该是酒精搞的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晶屏损坏了(漏液了)

一般是受到外力挤压造成的

都怪我,一时疏忽大意😓

网友D:
说个办法你试试行不行(死马当活马医吧,当然必须先确定是液晶片漏液):
准备一瓶502,仔细观察液晶片是哪个部位漏液(一般是侧面,如果是显示面破裂,就不必再做了),把液晶片漏液的部位轻轻挤压,看到没有黑色时,先将侧面漏液部位檫干净,再把502涂到对应的漏液部位(注意用量不要多,以免漏到液晶的显示面)等几分钟502干后,看是否可以了,如果不行就只有换液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个办法你试试行不行(死马当活马医吧,当然必须先确定是液晶片漏液):
准备一瓶502,仔细观察液晶片是哪 ...

没有看到漏液的地方

网友:
换背面偏光膜即可,有些电池漏液也会是偏光膜脱胶,马宝很便宜的。

楼主:
用手指挤压黑色区域后,出现树杈状条纹。

楼主:
过段时间就恢复原样了,这是漏液还是偏光膜的问题?

网友E:
偏光膜撕掉。换成白纸。能将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偏光膜撕掉。换成白纸。能将就用。

哦😢还有这操作😲

网友F:
求救,大神们帮帮忙,这个拨片拆时不小心弄乱了,的福克万用表9025X有同型号大哥大姐发个图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救,大神们帮帮忙,这个拨片拆时不小心弄乱了,的福克万用表9025X有同型号大哥大姐发个图片谢谢

我这里正好有FUKE9205X的拨盘图片,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偏光膜撕掉。换成白纸。能将就用。

偏振膜要是撕掉了,就没有显示了!!!!!应该是撕掉反光膜,换白纸将就。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正好有FUKE9205X的拨盘图片,参考下

好的,非常感谢。物件太老了,网上查好多天都没找到一样的。还有一个问题我的有6个拨片,,会不会有一个是备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的,非常感谢。物件太老了,网上查好多天都没找到一样的。还有一个问题我的有6个拨片,,会不会有一个 ...

哦,我的只有5个拨片。你可以挨个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的,非常感谢。物件太老了,网上查好多天都没找到一样的。还有一个问题我的有6个拨片,,会不会有一个 ...

南京天宇DT-9205T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24236

可以参照28楼 美人鱼 老师的方法试一试

网友:
你这个液晶屏是溢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南京天宇DT-9205T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42609&fromuid=124236
...

好的,我去看看学习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救,大神们帮帮忙,这个拨片拆时不小心弄乱了,的福克万用表9025X有同型号大哥大姐发个图片谢谢

仔细看看,有痕迹的

网友:
偏光膜老化还能搞,漏液只能换了

网友:
液晶屏漏液,没得救,只能凑合用,或者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