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简易充磁装置,求教MF500的阻尼问题

楼主(2022-12-07):
上个月因为疫情封控在家,结合论坛里的帖子,自制了一套表头充磁装置,感觉充磁效果还不错,C型铁芯尺寸32*18,电容大约2200uF,用0.6的漆包线手工缠满,大约七八百匝,这样充磁的时候声音和火花不太大,充两三次即可。充过了就用大接触器铁心加自耦调压器,退磁的时候把调压器旋钮从低调到高,再返回零位,反复几次即可退到满意效果,要注意调压器的电压,我大约调到一百六七十伏的样子不作停留直接旋回零位,前几天冲的500,今天又把MF10充好了,500表在充磁时没有拆下动圈,10充的时候不拆下动圈充不上去。

楼主:
至此这两块老表算是调的差不多了,只是发现500表电阻档和交流电压档的阻尼非常大,表针到位后稍微回摆就稳定了,在直流电压档的时候阻尼就小很多,要要摆动三四下的样子,想知道同一个万用表,为啥档位不同阻尼差这么多

网友:
老表充磁真是个麻烦事

楼主:
是啊,我也是经历了充磁,调平衡,退磁,校准各档位,有的环节要反复好几次,看着老表的指针灵活的转动,精准的停止,心里还是有些欣慰,这是用或者修数字万用表没有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此这两块老表算是调的差不多了,只是发现500表电阻档和交流电压档的阻尼非常大,表针到位后稍微回摆就稳 ...

500表头接入交流档位和直流档位的测试电路设计不同造成阻尼状态不同。一口气读完

楼主:
找到电路图看了看,确实是交流档电阻档与直流档,表头并联支路的电阻不一样,直流档要大很多

网友A:
表盘这里也标注着直流电压档与交流电压档的内阻,相差很大,它会影响表头阻尼表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表盘这里也标注着直流电压档与交流电压档的内阻,相差很大,它会影响表头阻尼表现。

阻尼跟这个内阻没关系。
除了DCV档和RX10K档是单纯的分压,其它档表头都有分流支路,线圈儿的反电动势有回路,所以会产生阻尼(阻尼的原因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尼跟这个内阻没关系。
除了DCV档是单纯的分压,其它档表头都有分流支路,线圈儿的反电动势有回路,所 ...

反电动势有回路,可以理解为,能抵消驱动表头的电流,回路阻抗越小抵消的就越多。
反电动势的大小,与线圈儿运动的速度成正比,随着线圈降速它总是越来越小、直到消失。

网友(2023-02-25):
楼主好,请把充磁器图纸方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