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德生9700dx换电容

楼主(2022-12-07):
收音机音频电路最常见的小容量电容大多数都是瓷片电容,涤纶电容,独石电容,图片上黄色这种聚丙乙烯电容收音机不常见,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我准备把9700DX的涤纶电容拆了,换上223(22nf)聚丙乙烯电容,原机153(15nf),以改善音质。

网友A:
涤纶电容有什么不好呢?
换上聚丙乙烯电容又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涤纶电容有什么不好呢?
换上聚丙乙烯电容又有什么意义呢?

觉得聚丙乙烯外观好看,图个新鲜,莫笑我噢。

网友:
引用 楼主:
觉得聚丙乙烯外观好看,图个新鲜,莫笑我噢。

呵呵,没有笑你,好看也是更换的理由……

网友B:
差不多级别的电容,没多大意义。

任何原件够用就行了,讲究协调统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级别的电容,没多大意义。

任何原件够用就行了,讲究协调统一。

听您这么一说,级别差不多我就放心了,我只是好奇这种聚丙乙烯电容收音机很少见,老一些的机子才有可能看到身影。

网友C:
我支持你的做法!因为我手里的机子,无论大大小小,我都把那些瓷片电容换成CBB薄膜电容,因为那些瓷片电容特别廉价,质量特别差,这个我是知道的。国产机子尤其是为了省成本,都用的廉价元器件,所以机器性能打了折扣。过去进口机子上只有一种绿色的瓷片电容不需要换,那个质量特别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支持你的做法!因为我手里的机子,无论大大小小,我都把那些瓷片电容换成CBB薄膜电容,因为那些瓷片电容 ...

聚丙乙烯电容我不了解,只是觉得好玩,我买了223nf,273nf,333nf聚丙乙烯电容,不同容量体积有很大差别,不知道是个例,还是都是这样,容量越大反而体积越小了。223(22nf)的聚丙乙烯体积最大,比9700dx机子的153(15nf)涤纶电容体积还要大一些。273(27nf)聚丙乙烯体积最小,比223(22nf)聚丙乙烯的一半还要小,引脚也细,可能买到假货,不过,三种电容我都测过,容量没问题,223(22nf)聚丙乙烯,体积大,引脚粗,感觉有分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聚丙乙烯电容我不了解,只是觉得好玩,我买了223nf,273nf,333nf聚丙乙烯电容,不同容量体积有很大差别 ...

这种低电压,小喇叭的收音机,

就是更换了好元件,也听不出啥区别!

不是高级音响设备。

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低电压,小喇叭的收音机,

就是更换了好元件,也听不出啥区别!

是的,相同容量情况下听不出啥区别,只是选了个喜欢的电容装上去。

网友:
为了好看,把电阻换成领带式的

网友:
要么是聚丙烯电容,要么是聚苯乙烯电容。没有“聚丙乙烯电容”。聚丙乙烯是一种合成橡胶。

网友:
把那些瓷片电容换成CBB薄膜电容,瓷片电容,质量特别差,

网友E(2025-01-10):
德生的电容质量都很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德生的电容质量都很差么

一般般,说不上多好,我拆过多台9700DX,主滤波电容有鼓包现象,现在不知道好些了没。关于音频的电容不想说了,每个人的听感不一,以后还能看到我发的矿贴会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