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一台 天乐 9300 功放

楼主(2022-12-08):
老天乐9300 做工真的不错,双电源,硕大的电位器,老三肯的金属管。几十年里面地板很新,面板铝合金亮闪闪的,没氧化的痕迹。听声音感觉没同时代的先锋清晰,低音效果好于先锋,先锋具体型号忘了,也是这种铝合金面板的。

三肯管

三肯管

电位器

电位器

地板

地板

电源

电源

面板

面板

网友:
看起来工艺不错

网友:
也不说怎么修的,纯粹是吊我胃口!

网友:
感觉走线随意了,有点乱

网友:
未完,待续,,

网友:
什么毛病?怎么修的?

功率不小!

楼主:
烧了一对功放管和一个推动管,管子还在路上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的品牌吗?不懂

是建武和金嗓子的前身

网友:
三肯的金封管少见

网友:
好功放哟,期待成功修复。

网友:
在这个版里?我还以为是收藏的古董呢.

网友:
日本的天乐机 确实不错  家里头有一部落地式天乐电子管功放机 2*40W的
  电源变压器是20*20厘米的大家伙  整机重72斤 每次折腾都是特别痛苦
不过设计的不错 如果输出功率过大 保护电路会启动散热风扇 给电子管散热  这个在以前不常见
除了180W的耗电功率和重量 剩下的没的说

网友:
100V的本土老机,更换末级放大管后是不是要调整中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