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光zl4A万用表测电流220V后表针反偏

楼主(2022-12-08):
最近从本坛淘到两块沪光ZL4A万用表,由于年代久,一台补焊两处修复。另一台测交流电后,指针反偏,即表头上加了一负压,并持续好久,此时测直流电压反应。请问各位是不是两个整流二极坏了?

坛友的图片

坛友的图片

网友A:
看了很久,与我的表很像,仔细看就是沪光DYI--A 。
以前,我在本版发过此表的使用说明书(完整版,包含电路图)。

怀疑就拆下来测量一下,或直接代换,注意极性。对爱好者不是难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很久,与我的表很像,仔细看就是沪光DYI--A 。
以前,我在本版发过此表的使用说明书(完整版,包含 ...

谢谢版主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