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来潮 海淘一个 索尼ST-S333ESA 收音头 求助改国频

楼主(2022-12-08):
索尼ST-S333ESA 收音头 求助改国频 ,论坛里有大侠玩过么, 请教 指导。 谢谢,谢谢,谢谢。

主板布局

主板布局

网友:
s333esg是国频,去掉D627,把D625加上看看

网友:
楼上的办法是可行的,建议你找下这机子的控制芯片的PDF来看下,那个文件中应该有调整地区的二极这矩阵的电路图的。再送你电路图https://elektrotanya.com/sony_st-s333esa_sch.pdf/download.html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2023-02-10):
接sony 333 改频业务。